新手请教

楼主(2013-07-07):
请问下51、AVR、PIC单片机是三个系列的单片机吗?
那如果拿到一个单片机怎么区分它是那个系列的呢?

网友A:
是3种不同的架构
是哪种单片机,拿型号一查就知道了,而且上面一般都有制造商的商标,用熟了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B:
AVR是ATMEL公司产品, PIC是MICROCHIP公司产品, 51内核已扩散, 很多公司都生产, 查ALLDATASHEET吧

楼主:
还有本人想学AVR单片机!!请几款是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比较容易入门的!!本人已有51单片机的基础了!!

网友C:
1.看名字
2.你买的时候老板会告诉你的
3.转AVR板块https://bbs.21ic.com/icview-5494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