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74HC161进行十分频8脚接地就不行呢,不接就行

楼主(2013-07-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在自己的硬盘上,我们看不到啊

http://c//Users//TXM//Desktop

请将图片作为附件上传。

另外芯片不供电是肯定不行的,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应该先检查自己的基本连接有没有问题,整机电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