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的LCD随机显示大量汉字,用HZK16字库怎么烧进单片机

楼主(2013-07-07):
液晶不带字库,由于要随机显示大量汉字,所以使用取模软件也就不起作用鸟,只有使用UCDOS里面哪个256K的HZK16(具体就是有区位码和机内码查找实现汉字显示),可是这个东西怎么烧进单片机里面呢??

网友A:
MCU有这么大的空间的话,把它转换成一个const数组,嵌入代码一起编译就行了……
不支持的话,可以外挂一片Flash或字库芯片(ROM类型,据说比普通Flash便宜多了)

网友A:
到百度搜索我的一个小工具“amo的编程小工具集合”,点击“文件->数组”按钮,根据提示选择字库文件,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C数组,把数组拷贝到源码一起编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有这么大的空间的话,把它转换成一个const数组,嵌入代码一起编译就行了……
不支持的话,可以外挂一片F ...

挂接一片可以接U盘的CH375,然后将HZK16放在U盘,查询时分段调入单片机内存中,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DIY?
建议用SST25VF016B一类的SPI接口Flash

网友B:
我产品上一向使用SST25VF016B,把12*12,16*16,32*32做在一起。
这个IC价格大约2元多。

网友C:
把字库合并到代码指定位置,比如代码占用空间为256K,那么就把字库存放在0x40000偏移的地址,之后程序直接访问这个字库地址范围上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同学,字库没人想你这样弄得,对于MCU 来说,Flash就是金钱啊,除非你是学习的,不在乎成本,
做产品都要考虑成本的,把几百K 的字库烧到MCU Flash ,这想法太天真了。告诉你一个大家做产品都在用的方法。
外挂一个25字头的SPI FLASH,把字库烧到里面去,4M 的Flash 就可以了,一个4M flash 才6毛钱。
我是这样干的,实际上很多产品也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