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X2B/RX2B编码电阻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3-07-07):
如图,RP1、RP2怎样才算匹配好?可以计算出来吗?就是说:1、这对电阻的匹配标准?2、两个都是可调电阻,最佳的匹配有几对?

楼主:
图已经发了,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第一次发帖,秒沉

网友A:
通过测试得出。

网友B:
我测试过RX6A,TX6A对,发现允许误差范围很大,50%的误差,都能接收。
使用推荐值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测试得出。

额,,,,我就是想问测试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RX6A,TX6A对,发现允许误差范围很大,50%的误差,都能接收。
使用推荐值就能工作。 ...

嗯,允许误差是很大,我弄过很多个不同牌子的遥控车,当频率一样时都可以遥控,只是距离远近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主要想问这对电阻测试匹配的标准,让一样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下增加遥控距离。因为2边都是可变电阻,那最佳匹配电阻有几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就是想问测试的标准。

标准就是频率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就是频率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看来不能计算又没有示波器的话只能弄个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