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前段疑惑

楼主(2013-07-07):
大侠,
  在设计电源前级输入时参考了韩广兴老师书上的一个电路图,没搞过这种电路,有几个地方不明白,还请大侠解答。见附图。
  1,图中F901和FB901属于什么类型的保险丝,有什么区别?
  2,C905标332M,没见过电容这种标法?表示什么意思?
  十分感谢!

网友A:
1,F901是一个内部有熔丝的玻璃保险管,FB901似乎是一个保险电感,保险电感就是这么标的,通低频、阻高频,起滤波作用。
2,C905  332M为3300pF=3.3nF=0.0033μF,M——III级精度——误差±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901是一个内部有熔丝的玻璃保险管,FB901似乎是一个保险电感,保险电感就是这么标的,通低频、阻高频, ...

多谢大侠,
  1,FB901保险电感---目的是为了防止开启时瞬态电流冲击将前端FB901熔断或者对开关构成损伤?不知道一般取值有多大,貌似可以自己制作。。。
  2,332M,好像误差挺大,那就是这里对电容的精度要求不高了。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1,FB901保险电感---目的是为了防止开启时瞬态电流冲击将前端FB901熔断或者对开关构成损伤 ...

这只是一个方面,根据电感通低频阻高频的特性,它还会跟后面的电容一起形成LC滤波器,从而达到更好的滤波效果,手机上的,看不到图了,但应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方面,根据电感通低频阻高频的特性,它还会跟后面的电容一起形成LC滤波器,从而达到更好的滤波 ...

多谢大侠,
  查了下,好像这个也较微型保险管,和保险丝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