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第一张双层PCB打样的板子;求指点!

楼主(2013-07-07):
这是我第一次画要打烊的双层PCB板,用Aultium Designer 09画的;马上要拿去打样了,心里没底啊。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让这张板子不要成为尸体啊。谢谢!!

楼主:
这是PCB图。

楼主:
PCB源文件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比我好很多。。。
我第一次打样在三个月前:https://bbs.21ic.com/icview-521132-1-1.html
我当初第一次发出去之前检查了无数次觉得没问题了,
可回来看到把板子后还是一堆问题。。。。。。
最后陆陆续续一共改了4次在确定最终版。。。

网友B:
我也打算试试打样,心里没底啊

网友C:
铺铜间距小了,一些元件的孔小了点,顶层底层都有贴片,为何不放顶层,加工方便
5V电源耦合电容放得太远了,7805散热片下走线易短路,晶振能走等长尽量走等长
Q1和Q1-2这种接法少见,MAX485信号线没处理好,布局、走线还可再优化,板框走圆角不伤手,
罗丝孔做不上锡的,S1开关应该有方向的,很多问题

网友D:
我正在学习中,,我不知道行与不行,

网友E:
第一次能画成这样,算是不错了!
可以鼓励一下!

网友F:
整体还不错  像这种电源线,,能靠不相关的焊盘远的,远一点,,我看这不是有空间吗,干嘛靠这么近,,

网友F:
有空间,,继电器,负载线可以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铜间距小了,一些元件的孔小了点,顶层底层都有贴片,为何不放顶层,加工方便
5V电源耦合电容放得太远了 ...

     非常感谢!!!    你说的很多问题我都有改过了。只有那个7805散热片下走线的问题,我也想改啊但是没空间,没时间了。我想这个板子通常的电流都很小,这也是一个中期的试验板,不是成品板,成品板的时候我会注意的!!
    再次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散热片下走线最好改,工作久了一年半载发热绿油开了,有短路的可能,这是致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