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6.2n跟75欧并联为什么

楼主(2013-07-07):
这样接,实际工作的时候75欧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你分两种极端情况看就知道了,高频时候那个东西阻抗就很大,相当于只有75R,当低频时候相当于没有阻抗,就相当于那个75R没用上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两种极端情况看就知道了,高频时候那个东西阻抗就很大,相当于只有75R,当低频时候相当于没有阻抗,就 ...

那么事为了在高频的实后用来降低信号幅度的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减少回波损耗?

网友B:
这个是做高通、低通滤波处理吧??

网友A:
根据后面的电容应该是带通

网友C:
需要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希望你能将这一块弄懂了   讲解一下

网友C:
帮你顶一个    顺便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相位补偿,后面电路没有,也不怎么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