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用3-12V电池驱动产生15V正弦交流电压输出的电路

楼主:
就是想用几节电池产生一个正弦波信号输出,输出功率15V2A就可以了,频率最好能在10-1000HZ可调,谁能提供一个电路?或者知道哪有类似的成品出售也行,谢谢

网友A(2013-07-07):
没见过,输出功率15V2A,30W吗?

网友B:
要求是信号源:但指标确是电源了!…市埸上无此类产品!要动手做!属非标品…
估计要一定的成本的!

网友C:
信号输出集成的有MAX038 还有AD什么的 或者DDS 你这输出电流那么大 肯定需要驱动加强的电路 我也要做这个 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D:
15V 2A 电流这么大,造价成本会很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是信号源:但指标确是电源了!…市埸上无此类产品!要动手做!属非标品…
估计要一定的成本的! ...

忘了交待了,是功率信号源

网友E:
这么大电流,不能叫信号源了 应该叫电源,还是可变频的,成本可不低啊

网友F:
有做出过类似的样机,但是1KHz,没有做到。
曾经10us能出一个电压,但是反馈太快的话,恒流负载容易震荡。波形不漂亮。
最终觉得能做到250us输出一个电压没有问题(各种负载类型),并且带功率的话做到过40V/2ms(8A负载)的上升率,再快就做不了。
照着这个思路,一个正弦波需要多少个点拟合,怎样才能达到1KHz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电流,不能叫信号源了 应该叫电源,还是可变频的,成本可不低啊

我想改一下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做出过类似的样机,但是1KHz,没有做到。
曾经10us能出一个电压,但是反馈太快的话,恒流负载容易震荡。 ...

看你是行家,最高能做到多少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你是行家,最高能做到多少HZ?

单纯讨论频率没什么意义,你对谐波有什么要求?谐波要求不高,1K也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做出过类似的样机,但是1KHz,没有做到。
曾经10us能出一个电压,但是反馈太快的话,恒流负载容易震荡。 ...

你的震荡不仅和采样频率有关,还和主电路参数,PI控制器参数有关。而且主电路参数起决定作用。

网友G:
说白了,就是可变频的逆变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白了,就是可变频的逆变电源

是即可变频又可调压的逆变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