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为什么控制不了P型mosfet?

楼主(2013-07-07):
P沟道MOSFET的源极接3.3V,栅极接pwm引脚,漏极连万用表正极,万用表负极接地
这样不管单片机输出什么占空比的pwm,万用表读数都是3.3V
mos管型号:si2301
单片机型号:stm32f407vet
给条明路吧。。。同样的电路,原来买的si2301就可以控制啊。。。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有这么测输出电压的么?

网友B:
很少这种用法的吧。。。

网友C:
输出端接一个10K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