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学习2812产生的spwm

楼主(2013-07-07):
刚接触DSP了不久,最近在研究用2812产生spwm波,但具体算法懂得不多,主要是不知道算出来的值赋到寄存器里面去。我一开始简单的想法是这样的。要产生载波为4khz,调制波为50hz的spwm波,那么就往周期寄存器TxPR里直接赋载波的周期。然后算出正弦波表格,中断程序就让比较寄存器读正弦表格的数。  个人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吧!?而且出来的结果也不对。 希望做过这方面有过研究的朋友给指点一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我记得调制为50HZ的话应该载波是2khz吧
你的思路是对的  不知你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你肯定是从0开始   到最大值   中间是中轴

网友B:
把调制波的最大值看做是1,最小值看成是0.这样使得比较寄存器中的最大值就是周期寄存器的值,确保不超调

网友C:
无论采用查表法还是在线计算,2812输出SPWM的效果都不错的

网友D(2014-04-16):
我也在弄,不过还没什么头绪

网友E(2014-06-23):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调制为50HZ的话应该载波是2khz吧
你的思路是对的  不知你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你肯定是从0开始    ...

我看好多介绍都是从0开始到最大哦然后再到0,中间是中轴,是不死有什么不妥?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看好多介绍都是从0开始到最大哦然后再到0,中间是中轴,是不死有什么不妥?求指教! ...

从0开始是没问题的
输出后你用LC滤波后看了没是什么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从0开始是没问题的
输出后你用LC滤波后看了没是什么波形

还没弄过,只是写了程序!也是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