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壳电子 表,“可实现心跳,血压,脉搏“传感器可能?

楼主(2013-07-07):
http://www.igeak.com/product/feature/186

“可实现心跳,血压,脉搏,GPS等数据获取”

如果能检测血压还能准确的话,这个传感器真是没见过。。。。估计不大可能。。。。

网友A:
有这么厉害么,不过觉的还是有可能的,比较测血压也是外测的。

楼主:
血压当然可以外侧,但是都是用的包胳膊式的传感器。那个能做到表上么?

而且精度主要是被使用方式影响。测第一次和第二次数据都不一样的。

欧姆龙的手腕式电子血压计才两百多元。

网友B:
很有可能,技术可以实现了

楼主:
手腕式电子血压计也是充气的吧,这个表带充气??厚度足够??不大可能吧。

而且这种都是需要实时监控才有数据价值,谁没事有意无意的测量次啊。

网友C:
有可能吧,至于精度就……

楼主(2014-07-15):
用的光传感器。

不过低功耗不好。

网友D:
这个纯属忽悠。可靠的测血压方法自发明以来就从来没有变过,目前人类还没找到其它的可靠的测血压方法。如果用这个原理做到手表里,表带必须特制,而且无法无调整的适应佩戴舒适并满足血压测量精度的需要,在功耗上对“手表”而言更是致命的。
如果该智能手表不是采用气压式测血压,那该功能一点实用意义都没有。

楼主:
血压不可能。

血痒心跳有可能。

网友E:
好贵啊,1.55寸触屏的么

网友F:
可能的,精度可能不够。传感器是现成的。测量原理和传统的不同。

网友G:
这让我想起了体温计,我看到好多国产红外体温计,就想去omron网站看看大品牌红外体温计,居然没找到。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红外体温计不够准确。不过,需要多准确才有实用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