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5A60S2采用33MHz晶振不成功的困扰

楼主(2013-07-07):
本人有一项目MCU采用STC12LE5A60S2,因为速度上有要求,于是采用了33MHz有源晶振,但是发现MCU不能够正常工作,而使用22.1184NHz晶振则是可以的。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人在本型号MCU上使用30MHz以上晶振成功了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A:
3.3V时,外频输入过40MHz都没问题,过高的外频输入时,需要使用第二复位脚保证可靠复位。可以把几种复位输入都用上。
另外,你的有源晶振在低压下有可靠输出?

网友B:
我做过一些产品用STC的L系列MCU,用的是33MHZ无源晶振,没有出现过问题,注意,要用基音晶振,不要用3泛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