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flash中运行速度比ram中慢

楼主(2013-07-07):
DSP在flash中运行速度比ram中慢?到底在那个里面运行速度快!程序对时间要求较高,在ram中可以正常运行,而烧写到flash中就不正常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肯定是在RAM中运行快   flash中一般能达到RAM中效率的70-80%
看看这儿我发的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网友B:
在ram能运行,在flash中也应该是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