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文件系统如何支持4G以上容量的卡

楼主(2013-07-07):
我用STM32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经过测试4G以下不管是普通卡还是大容量卡SDHC读写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用一张8G的卡,已经使用了5G容量,我用电脑把一个TXT放进去,STM32可以读取到正确的文件名,
但是TXT里的内容读出来的是乱码。
后来我将U盘里的内容删掉一些,只用了3G多容量,这回重新把这个TXT放进去,这回就可以读取正常了。

我觉得是因为32位寻址只能读取4G引起的,请教各位大虾FATfs如何才能读取4G以上的大容量卡?

楼主:
?怎么就直接显示此帖已结了?

网友A:
你是说硬盘格式吗?你把FAT格式改成NTFS格式一次就能放4G以上的大文件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要改成NTFS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要改成NTFS才行

这个怎么是匿名用户啊

网友C:
也可以多虚拟几个盘,1个盘4G,10个盘40G: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