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LCD显示图片,正在想用什么方案,大家来讨论下吧。

楼主(2013-07-07):
如果图片太多,那得用外部flash存放吧,因为没做过,不太清楚。需要什么工具,比如图片要以什么格式的数据形式烧写到flash里,如何烧写等等。

其次还有个问题,如何才能做到速度最快呢,从flash里读取图片数据再写到lcd
flash到MCU用spi,MCU到lcd用fsmc?

大家讨论一下嘛,指点一下,该选择怎样的方案呢?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用SD卡来存储图片,将图片用算法压缩一下,数据量就会小很多,自然读数据的时候就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用SD卡来存储图片,将图片用算法压缩一下,数据量就会小很多,自然读数据的时候就会快很多。 ...

不是很懂啊,图片如何存到SD卡里呢,以什么样的形式。
我想直接读出来放到lcd直接显示。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下程序有很多的SD卡程序

网友B:
图片要以什么格式的数据形式烧写到flash里,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定义地址
考虑通用性和灵活的管理, 可以使用文件系统.

如何才能做到速度最快呢,从flash里读取图片数据再写到lcd
flash到MCU用spi,MCU到lcd用fsmc?
1. 不使用文件系统, 速度会更快, 多个图片如果有增删操作, 就会管理混乱.
flash到MCU用spi并不是最快的. FLASH 有专门的四位总线传输, 速度更快, 不过处理器不一定支持.
MCU到lcd用fsmc? 比 IO 传输肯定会快多了. 可以考虑用 DMA, 速度应该能更快些

网友C:
楼主应该明确一下用什么尺寸的屏,分辨率多少,图片切换速度多高。成本控制如何,要不然没法定方案的。

我们用4.3到10.4的屏, 方案是STM32F103 + FPGA+SDRAM, 图片放在FLASH 或 SD。 需要显示时从SD或FLASH读出来写入SDRAM, FPGA从SDRAM取数据进行显示。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要以什么格式的数据形式烧写到flash里,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定义地址
考虑通用性和灵活的管 ...

比如,我现在显示图片是用image2lcd这个工具来转换图片成数据的,然后直接写到lcd上就能显示了。
那么如果我想把这些转换出来的数据烧写到flash里存放,一般以bin的格式吗。那么烧写进去的和读出来显示的数据,格式上好像都需要进行处理,这个感觉不怎么懂。

网友D:
图片数据使用image2lcd出来是C语言代码,也就是一个数组,你可以把这些数据通过SPI或者其他的方式写人到Flash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明确一下用什么尺寸的屏,分辨率多少,图片切换速度多高。成本控制如何,要不然没法定方案的。

我 ...

小屏幕,2.5寸以内,这个尺寸的分辨率一般都是320x240左右。我现在是打算用flash来存放图片数据,界面都用贴图的形式,原来想剩空间用画点画线的方式,太丑了。。。。。不知道从flash读出数据到LCD上显示,整个过程的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数据使用image2lcd出来是C语言代码,也就是一个数组,你可以把这些数据通过SPI或者其他的方式写人到Fla ...

我也是想这样

网友D:
那就这么去干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现在显示图片是用image2lcd这个工具来转换图片成数据的,然后直接写到lcd上就能显示了。
那么如 ...

那就太简单了,买个STM32的开发板,带屏幕的那种,有参考程序,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E:
存储图片还是用sd卡比较合适。

网友F:
直接把图片 转成 RGB的 BIN数据 存放 SD卡上,速度 很快。网上找个 图片转BIN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