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中齐纳二极管的参数计算

楼主(2013-07-07):
各位,请教大家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此电路是四相双四拍控制。

齐纳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三极管C极的电压过高,烧坏三极管。
已知,每相内阻40欧姆,稳压管的规格是12V,500mW。
共阴极复合二极管的2个电流规格是
1.IFM:peak forward  current    300mA
2.IO:average rectification current  100mA

我觉得这个电路中,12V稳压管和共阴复合二极管的参数选择有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具体计算?
各位大侠能否帮我计算下参数

另外,大家知不知道,共阳极复合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这个稳压管根本就是多余,保护三极管使用的续流二极管是整流管。

网友B:
你是说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容量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容量太小?

https://bbs.21ic.com/icview-581632-1-1.html
你不是说:“第二点,我保留意见。呵呵呵”吗?
仔细考虑这个齐纳二极管是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