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教背景设置

楼主(2013-07-07):
我用的是protel dxp 2004 sp2版的软件,现在背景是白线网格的那种,这种不好看,请问怎么设置背景是一点一点的这种,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按快捷 Ctrl +G  选择 Grid Properties..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把右侧 Display选项卡 里面的两个子项改为 Dots即可 ,我用的是AD13,2004的应该一样的

楼主:
谢谢,可惜不是这个哦。

网友B:
快捷键D、O,在MARKERS项里选DO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D、O,在MARKERS项里选DOTS

谢谢大哥,这个可以,: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