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无传感器位置检测

楼主(2013-07-07):
今天小弟在书上看到一个关于无刷直流电机无位置传感器的位置检测电路,一头雾水,感觉不太像一般的反电势过零检测法,请看的懂的大神不吝赐教,在此特别感谢!!!附图如下:

网友A:
应该是电压比较器用法吧。

网友B:
相线经过RC滤波后,产生相移,利用相移后的相线交点,比较器输出反转,适当的延时一定角度实现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线经过RC滤波后,产生相移,利用相移后的相线交点,比较器输出反转,适当的延时一定角度实现换相 ...

还是不太懂,请问大神可有其他的资料,模电学得比较差,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理解!!!谢谢

网友C:
uvw同一时刻只能导通一相  ,所以比较电压点是UVW其中的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w同一时刻只能导通一相  ,所以比较电压点是UVW其中的一项

无刷直流电机同一时刻不是导通两相吗?

网友D:
两项同时导通,另外一项做反电动势检测,假如UV两项同时导通 ,则U1A的输出电压基本为零,通过检测U1C,和U1D的输出电压变化(反电势波形类似正旋波形)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线电压检测

网友F:
线电压检测, 理论上讲. 过零检测由 30°延迟, 而线压检测就没有这个延迟, 精度会更好.
但由于两相是工作的, 加上相电流的影响, 这种方法并不好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同一时刻不是导通两相吗?

我的意思是同一时刻导通2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电压检测, 理论上讲. 过零检测由 30°延迟, 而线压检测就没有这个延迟, 精度会更好.
但由于两相是工作的 ...

谢谢群主的回答,但是我看了线电压检测的原理,主要是利用Uab-Uca,Ubc-Uab,   Uca-Ubc来检测,其中Uab=Ua-Ub,我看了上面的原理图,上面只是分别比较了Ua-Ub,  Ub-Uc,  Uc-Ua,跟线电压检测有点不同啊,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F:
是有不同, 是有问题, 已经说明了.
就看软件怎么去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