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单片机的AD采集讨论

楼主(2013-07-07):
我在利用该单片机的24位AD采集外接信号的时候发现有几个问题的,跟大家讨论下的。。。

楼主:
1.说是24位数据采集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是16位,其ad数据采集后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不知道为何?

楼主:
2.该单片机的AD采集的参考标电压采用内部的自带的1.2V电压,根据参考源的使用要求,参考源为±600mV,而允许输入的实际电压最大为±500mV,这个比MSP430单片机的其他系列的内部参考源低了很多,怎样理解?这个参考源只有一个的。。。

楼主:
3.使用AD采集数据后,我的输入电压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持续采集到的数字数据显示却变化挺大的

楼主:
也就是说,单片机的ad采集灵敏度LSB 为65536/600mv=109.2267/mv,实际测得结果是我的输入电压的变化基本都维持在0.01mv以下,但是我实际得到的AD转化出来的数字结果的变化却大于109,不知为什么?

楼主:
这上边的几个问题的求大家帮忙谈论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A(2014-03-19):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7-04-21):
MSP430AFE253的头文件在哪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说是24位数据采集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是16位,其ad数据采集后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不知道为何? ...

你的手册怎么写的 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使用AD采集数据后,我的输入电压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持续采集到的数字数据显示却变化挺大的 ...

说明采样有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说是24位数据采集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是16位,其ad数据采集后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不知道为何? ...

寄存器有其他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2.该单片机的AD采集的参考标电压采用内部的自带的1.2V电压,根据参考源的使用要求,参考源为±600mV,而允许 ...

你这样的采样是不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说是24位数据采集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是16位,其ad数据采集后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不知道为何? ...

肯定有其他寄存器补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使用AD采集数据后,我的输入电压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持续采集到的数字数据显示却变化挺大的 ...

建议使用数字滤波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说是24位数据采集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是16位,其ad数据采集后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不知道为何? ...

数据寄存器不一定保存一个数据寄存器里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2.该单片机的AD采集的参考标电压采用内部的自带的1.2V电压,根据参考源的使用要求,参考源为±600mV,而允许 ...

基准信号决定了采样信号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