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LM386制作的双电源,变压器出现吱吱声

楼主(2013-07-07):
EE13变压器总是发出吱吱声,这2个图分别是LM386电路和C4电容端的电压波形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尝试把C3调成473改变386输出电压的频率,没有了吱吱声,但是电压的波形变成了三角波了,功率也变的不稳定,慢慢的幅度就由10.4V就变成了7.8V,导致后面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请教一下各位高手:EE13变压器发出的吱吱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去除这吱吱声?

网友A:
这个电路完全可以先跑一把仿真确认理论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完全可以先跑一把仿真确认理论上没问题

仿真?没用过。问题基本找出来了,频率问题。将频率调制15KHZ以上的时候可以消除变压器叫声,15KHZ一下,就会出现变压器的吱吱声。但是调制到15KHZ的时候,386工作是非常的不稳定,工作1个小时没问题,但是工作电压就下降了2V。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问题,15KHZ以下出现了共振?

网友B:
变压器是否已做浸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否已做浸漆处理?

虽然不太清楚,但是不侵漆不太可能,所有的很多产品用这种变压器,我没来之前就有在用了。明天再了解一下··r若果说不侵漆的话15KHZ的时候也应该会响才对?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要用特别的变压器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没用过。问题基本找出来了,频率问题。将频率调制15KHZ以上的时候可以消除变压器叫声,15KHZ一下, ...

LM386能到300KHz,重点检查变压器能否工作在几十K频率。

网友D:
人能够听得到的频率

网友E:
你工作频率提高了,把C4改小些呢。

网友F:
1)你用1N4007明显不对嘛
2) 变压器要浸漆

楼主:
可能找到原因了---老化一段时间应该能确定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G:
应该是变压器饱和了,多余能量自激导致发生的啸叫。提高开关频率,可以降低一个周期内线圈存储的能量,所以可以防止饱和,但是也不排除是因为自激频率是人耳能听到的范围以外的频段。感觉变压器选择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