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望大师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08):
比哥哥我曾经的处男作强多了,你确认你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哥哥我曾经的处男作强多了,你确认你是第一次?

是啊,感觉很乱,特别是电源,电源多,分布又广,不好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感觉很乱,特别是电源,电源多,分布又广,不好弄,

貌似你的电源线走的还相当的细

网友B:
电源线太细太细。最好是把电压调节器放到接线端口电源输入更近为好,还有SOT-223应该铺裸铜皮,不应该中间走线,特别是电源线,还应该尽量画铜皮散热。U1-4的第四脚应该和中间那个脚是联通的。
电阻,三极管封装里面尽量不要走线,比如:Q1,Q3,Q5,特别是D5-6和U5的1-2脚之间了。
铺地最好过孔和管脚全铺,大面积地孔。

另外纯个人意见,我是菜鸟我回乱说么。

网友C:
电源部分没处理好,接口进来把板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电源线走的还相当的细

画的时候忘记设置线宽了,呵呵,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太细太细。最好是把电压调节器放到接线端口电源输入更近为好,还有SOT-223应该铺裸铜皮,不应该中间 ...

谢谢大哥的提醒,都记下了,想问个问题,管脚都大面积铺地的话,焊接不好焊吧,毕竟散热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没处理好,接口进来把板横了

非常感谢大师的提醒,请问大师下供电IC是放到板的中心好还是放到接口旁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电源线走的还相当的细

请问大师电源线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网友D:
这板子够简单的。

网友C:
接口进来直接做电源处理,IC电源处加耦合电容,电源横夸多条信号线,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够简单的。

呵呵,哪能跟你比呀,这板子搞了好久,都没有什么思路走线,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