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开发STM32,解决了中断向量问题

楼主(2013-07-08):
最近喜欢上了C++开发STM32,C++语法上基本是C的扩展,所以习惯用C的人所有的知识和代码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另外,C++的OO编程,代码架构更接近人的思考模式,即使我们不需要OO编程,代码的可维护性也好了很多。

但若要完全C++开发,遇到的问题是中断向量的问题,用C来包装一个C++ 函数的方式可以解决,但似乎有些不爽。
中断向量,就是函数入口地址,这个C++的静态函数可以对应起来。

我们可以从map文件中,把中断向量的一个个的C++函数的入口地址符号找到,写入startup文件中。
但C++的symbol不像C语言那么简洁了,而且可能随着源代码的编辑而改变,包括函数的顺序,函数的返回值,函数的参数等。
_ZN10CInterrupt15TIM3_IRQHandlerEv 看看这个符号,是不是很别扭,C语言的Symbol就一个TIM3_IRQHandler,跟函数名完全相同。

这时候,我们应该尽量不要在汇编程序中写向量表,而是到C++文件中写向量表了。

楼主:
这是修改的的startup.s文件
-----------------------------华丽丽的分界线---------------------------------------------------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__initial_sp_ex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EXPORT  __initial_sp_ex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EQU        0x08006000
__Vectors_End        EQU        0x08006040
__Vectors_Size        EQU        0x40

                PRESERVE8
                THUMB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楼主:
这个是Interrupt.hpp文件,可根据需要增添,可以把所有的ISR函数都挂上去,也可以只写自己需要的

class CInterrupt
{
public:
        static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static void TIM3_IRQHandler();
};

楼主:
这个是Interrupt.cpp文件,包括2个成员函数的实现
------------------------------------------------------------------------------
void CInterrupt::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if(!g_bInterruptPause)        AndyUSB.USB_Istr();
}
void CInterrupt::TIM3_IRQHandler()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g_nNowTime++;

//                if(0==(g_nNowTime%2))
                {
                        AndyHW.HwCallBackKeyScan();
                }
                AndyHW.HwCallBackOverCurrent();
                AndyOS.sysCallBackTimer10ms();   //10mS
        }
}

楼主:
下面的这个部分,可以写在Interrupt.cpp文件中,也可单独写一个CPP文件。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void __initial_sp_ex(void);
void Reset_Handler(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void Default_Handler(void);

typedef void(* const ISR_t)(void);

ISR_t IsrVector[] __attribute__ ((section("RESET"))) =
{
                __initial_sp_ex,
                Rese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0,
                0,
                0,
                0,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0,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CInterrupt::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CInterrupt::TIM3_IRQ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void Default_Handler(void)
{
    while (1);
}

楼主: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STM32的FwLib没有C++版本的,不过C++和C混合使用,没问题的
ST提供的h文件中全加入了兼容C和C++的宏处理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当转到C++后,就可以使用虚函数来代替一部分函数指针,可读性更好。
MDK中RVDS编译器,对C++的优化很好,没用到的成员函数会被优化掉,所以如果做平台一定记得对相关的成员函数禁止优化,使用--keep选项

OK,享受C++之旅吧

网友A:
马屁哥V5, 不过我承认我看不懂

楼主:
C++不会太臃肿,如果仅仅是使用static成员函数和static成员变量,来实现函数的分门别类管理,有些类似于namespace,那么代码基本和纯C是相当的。
但即使代码会变胖,我仍然使用了C++的一些扩展特性,比如虚函数,多态函数,继承类,代码效率差个10来个点换来的是代码架构的直观化,还有代码的可重用性。
比如一个class你想扩展他的功能,不是直接改代码,而是从他继承一个类,然后增加函数,或者覆盖函数,而不破坏基类代码的完整性,这是开发者多么期待的事啊。

网友B:
我是用C结构体+指针 模拟C++

楼主:
不错,我这次全改成C++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用C的结构体,里面有很多函数指针的那种,我全用class来替代,代码效率会提高。
另外,用虚函数来替代结构体中的函数指针,你不用担心函数指针为空的现象了,因为纯虚函数实现之前,编译器是不允许你实例化的。

网友C:
嘿嘿,如果在eCos上,那可是小KS了!

网友D:
NA,NC之间

网友E:
楼主能否将你的工程文件共享一下呢? 只要中断向量相关的@@@

楼主给你没有 求分享

网友F:
c++因为不是全功能版本,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网友G:
收藏。关注中断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H:
STM32可以用C++来写程序?这么厉害了。

网友E:
不喜欢那个启动文件,还是菜农那样砍掉启动文件好一些!

网友I:
楼主真是给力,膜拜

网友J:
长见识了。先标记下,有时间也学习学习

网友K:
暂时看不太懂,先收藏一下

网友L(2014-04-18):
顶一下,楼主有没有工程文件共享一下》?

网友M:
没用C++做过项目,也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N:
这个不错 留着学习一下

网友O:
水平骚高 不明觉厉 回去学习

网友P:
不错,让我很有共鸣,很好玩的样子。我也要搞一搞。

网友P:
求源代码?

网友Q(2014-07-18):
引用 网友E:
不喜欢那个启动文件,还是菜农那样砍掉启动文件好一些!

能给个链接么?菜农怎么砍掉启动文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Q:
能给个链接么?菜农怎么砍掉启动文件的?

http://pan.baidu.com/s/1jG3Lccm

网友R(2016-06-09):
版主 按照你的做法,我的出现了一个error
..\OBJ\Template.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怎么解决?

网友S(2018-03-14):
引用 楼主:
这是修改的的startup.s文件
-----------------------------华丽丽的分界线------------------------------- ...

楼主  我根据你的方法调整了一下  但是没有成功 你能提供一下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我根据你的方法调整了一下  但是没有成功 你能提供一下源码吗?

基本原理,就是使用C++的静态函数做中断向量的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