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C7900 datasheet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08):
MC7900 datasheet中,有暗含的 Input Voltage 字样。这块看不懂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5OTIyfDFlODVlZjJhfDE3NjM2ODA2NjZ8MHw%3D
来源: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89899.pdf
第2页

网友A:
可能是指某个条件下的值,你看后面value一栏不是有2行么。另外数据手册最好去原厂网站找,一家的不清楚,参考另一家的,这种白毛猪儿类的芯片,大家的常规参数是一样的,不用太纠结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参数也看不懂?
7900系列中,输出电压-5V~-18V的,最大输入电压-35V,输出电压-24V的,最大输入电压-4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参数也看不懂?
7900系列中,输出电压-5V~-18V的,最大输入电压-35V,输出电压-24V的,最大输入 ...

看不懂的是 图中第二行隐藏了  Input Voltage 几个字。
第二行 24V 如果理解 成 -24V,那就差不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