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怎么算

楼主(2013-07-08):
这是运放组成的模拟电感吧,截止频率怎么算呢

网友A:
电感有“截止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截止频率”吗?

这难道不是一个滤波器吗

楼主:
对电感的作用不了解...是不是能让高频的过不去

楼主:
R1=12K,R2=220K,C1=27000PF,算出电感和感抗,然后不知道能让多低的频率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12K,R2=220K,C1=27000PF,算出电感和感抗,然后不知道能让多低的频率通过...

多低都行,多高都行。尤其是你据以计算出感抗那个频率,都计算出感抗了。

网友B:
这是什么滤波器?

LZ说这是模拟电感

网友C:
这个滤波器的特征频率和R1没关系吧?以f=1/(R2*C1)穿过0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波器的特征频率和R1没关系吧?以f=1/(R2*C1)穿过0dB

听不懂...

说得简单一些:首帖图不是滤波器,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截止频率。

网友D:
写出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难道不是一个滤波器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原理图是这样子的,输入应该是两个一百多HZ的信号混合的双亚音频信号(貌似是解调过的),不知道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输入信号还另外接了一路到MAX293,这里没画出来。求大神指导,即使不直接分析本例,指点如何获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方法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子的,输入应该是两个一百多HZ的信号混合的双亚音频信号(貌似是解调过的),不知道这部分电 ...

此图和首帖图相差可太大了。
首帖图,输入写上Vin,通常认为就是电压源,因此R1对输入电压无影响。C1R2确实构成一阶高通滤波,但运放并不参与滤波,仅仅是个跟随器。所以我才说首帖电路不是滤波器。
此图是多路反馈三阶高通滤波器。不过此图也有些奇怪,不知道R4和C4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和首帖图相差可太大了。
首帖图,输入写上Vin,通常认为就是电压源,因此R1对输入电压无影响。C1R2确 ...

了解了一丢丢,那R3是否和C2或C3构成RC滤波呢,C4会不会是滤高频的噪声什么的,因为系统有射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和首帖图相差可太大了。
首帖图,输入写上Vin,通常认为就是电压源,因此R1对输入电压无影响。C1R2确 ...

是C1R2构成滤波吗?难道不是C3R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