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关于OTG电压

楼主(2013-07-08):
OTG 标准电压是5V,但如果仅仅为了支持我的某一款3.3V的电子设备,那OTG电压的5V还是必须的吗?
应该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A:
5V好像是USB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好像是USB要用的。

如果我只用唯一的外设,且外设只需要3.3V电压,那我的OTG接口电压还有必要非得做成5V的吗

网友A:
通常 USB从接口的VBUS要5V,从机通过它检测从机是否插入主机。另外内部 通常有LDO,将VBUS处理成3.3V,然后提供给D-的上拉和USB的PHY收发器。你只提供3.3V可能从机的LDO工作不正常。

网友B(2014-08-10):
动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见过有人勉强可以用3.3V驱动USB的。。。。。看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