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输出电压带负载不稳

楼主(2013-07-08):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电流有多大?
是否带不动啊
或者负载电流不大,启动电流比较大,找出输出频繁保护
先测试下负载电流吧

网友B:
据我所知,这一类降压或者升压芯片,电感太小的话,会造成输出端电流大幅度减小,换个大一点的电感,情况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有多大?
是否带不动啊
或者负载电流不大,启动电流比较大,找出输出频繁保护

负载电流只有600mA,离规格书上的1.5A还有很远的距离。

网友C:
不稳具体是指什么,是电压慢慢下降,还是震荡抖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