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了好几年了,晶体三极管始终没整明白

楼主(2013-07-08):
求助:如何确定8085 和9013的三个电极
我用直流电源分别测这两个三极管:中间脚接正,两边接负,加1V电压,电流是0.25A
从我的测试可以推出:这两个三极管都是NPN型,中间脚是基极,可两边的脚怎么哪个是集电极?哪个是发射极?怎么确定?
新手求助!

网友A:
网上下载资料看看,里面都有详细的辨别方式。

网友B:
常见的NPN硅管,发射结反向耐压仅5~8V,远低于集电结反向耐压,这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进行此项判断,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有高阻档(内部有15V电池)的指针式万用表。此方法对PNP管不适用,因某些PNP硅管发射结耐压可达30V。
另一个判断依据,是三极管反接(发射极与集电极对换)时电流放大倍数远比正确联接时低。

网友C:
1.先确定基极
2.用hfe档判断极性
3.查数据手册
4.如果是贴片,一般为左基,右集,中间射

网友D:
判npn管
万用表置于测量电阻的X1k档,两个表笔各碰触外侧的管脚(手指不要捏到表笔),然后用手指捏黑色表笔(里面是电池的+极)和中间管脚,指针有明显摆动时,黑色表笔的脚为集电极;没有明显摆动时,黑色表笔为发射极。可以调换表笔验证。由于手指相当于在+电源用一个几十K电阻接基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内阻变小,指针就明显摆动,摆幅越大,该管放大倍数越大。
  照此办法可判pnp。

网友E:
不知道你这几年是怎么学习的。
肯定没有怎么动手吧?
我大一还没有学习电路,就知道怎么测试判断三极管的脚了。
实践和理论要结合才对。

网友F:
直接到网上下一个器件手册看看就知道了哈  网址:www.alldatasheet.com
如下图为9013的管脚示意图,上面那张是仰视图,管脚冲着自己,左边的是发射极,右边的是集电极

网友G:
结贴给分吧,这个问题不用纠结了吧~·

网友H:
datasheet很清楚

网友I:
8050和8550有两种管脚排列,用的时候最好判断一下再用。塑封晶体管发射极一般不会在中间。一般搭配有EBC/ECB/BCE/CBE,CBE不常出现,测出B即可知道其它管脚。S8050 SD908是EBC,S8050 D661是BCE。

上次给电子报发过去了,结果把E打印成C极不在中间。。希望没多少人看。

楼主说的8085貌似没碰过,就当成8050来说吧。要是有数字表可以直接插进hfe测试那里,新买的三极管管脚挺长的,可以插进去。显示值最大的就说明插对了,按着万用表上面的标志可以看出管脚。(显示无穷大或者小于50的一般都是错的)

最后,还是要记住常用三极管是npn还是pnp才行。每次都查datasheet会把人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