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中使用了SignalTap后,仿真无法进行

楼主(2013-07-08):
最近使用Quartusii进行项目设计,刚开始用Modelsim仿真使用的很好,自从使用了SignalTap后,仿真就无法进行了;最后将工程中的文件拷贝出来从新建了一个工程,什么都没有改变,又可以仿真了,但是原来的工程还是无法进行仿真;不知道是不是SignalTap的影响。

网友A:
为什么要加Signaltap呢?

楼主:
当初加SignalTap是为了观察一些信号,自从加了这个后就不能仿真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无法仿真是什么表现啊

楼主:
错误类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wMTQ2fDE2OGUyNGY2fDE3NTk1NTgzNDh8MHw%3D

楼主:
今天同事用了SignalTap后,任然可以进行Modelsim仿真,估计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

解决了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

结帖吧

网友C:
这个配套的软件是有兼容性上的问题,不然官方也不会升级这么勤快。所以再做项目的时候,把这些分开,把RTL,PAR,SIM,BENCH,CMD,scope等分成不同的文件夹,便于管理,也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误类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wMTQ2fDE2OGUyNGY2fDE3NTk1NTgzNDh8MHw%3D

看起来是软件的问题,modelsim跟signaltap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软件的问题,modelsim跟signaltap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同事用了SignalTap后照样可以在Qaurtusii中直接调用Modelsim仿真,我的就不行,后来重建一个工程,程序代码什么都没变,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套的软件是有兼容性上的问题,不然官方也不会升级这么勤快。所以再做项目的时候,把这些分开,把RTL, ...

学习了,还没分这么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还没分这么细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发现是signal TAP 中设置管脚的时候的设置错误。将它定死了。不能接到外面。具体是 ...

欢迎常来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红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发现是signal TAP 中设置管脚的时候的设置错误。将它定死了。不能接到外面。具体是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当时设置时没有仔细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当时设置时没有仔细看

嗯,好好注意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当时设置时没有仔细看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