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成正弦波。。

楼主(2013-07-08):
用STM32产生300KHz的正弦波PWM,不过这个SPWM(sinpwm简写)是幅值是0~3.3V,把它转换成-3.3~3.3了已经,下面是项目电路,项目要求输出是1~1Khz正弦波,最大振幅不小于3V,无信号时纹波5mv以内,目前的问题是以下电路就是当输入为1Hz~3Hz的时候幅度达不到(其他频段都没问题),一阶RC后面就已经衰减到1.2V了...后来试了有源二阶滤波,这样信号噪声非常大,不知道怎么消除~~哪位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驱动mosfet的电压是多少?不会是3.3V吧?

网友B:
修改滤波参数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输入的带宽不够!有衰减…减小负反馈试试!…

网友D(2014-01-23):
“用STM32产生300KHz的正弦波PWM”,用PWM怎么产生正弦呀?还是改变占空比,产生类似正弦,再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