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C6 PWM

楼主(2013-07-08):
我用PC6产生PWM,没有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memset(&GPIO_InitStructure, 0, sizeof(GPIO_InitTypeDe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WARM_PIN;      //PORTC.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WAR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PORTC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00;//CCR2Valu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900;//CR2_Val;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CCR3_Val;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200;//CCR4_Val;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 TIM3 counter 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 TIM3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楼主:
各位大侠看看怎么没有输出啊

网友A:
看了半天我也没看出来

网友B:
好象没有什么问题, 借助调试器, 进去看看 TIM3 的寄存器设置吧

网友C:
仔细单步调试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楼主:
不行,我换了一个IO,实现了,不知道remap为什么不行

网友D(2013-09-16):
因为在读写AFIO-MAPR前应该在APB2ENR中使能AFEN位。RCC->APB2EN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