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35上电即锁死,求救!!

楼主(2013-07-08):
如题,已检查过电源3.3V,晶振信号。可是通过CCS连上电脑后,发现片子就锁死了,写的什么check if device unlocked 什么的,不能往里面下载程序。。。。。。。
那块板子锁了两三块片子,各位大神,怎么办啊

网友A:
片子能够通过ccs后connect是吧  能够连接上说明片子电源等都是好的
connect后不能烧写flash  提示说明片子已经锁了
我怀疑你买的片子是拆机后的  早就被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子能够通过ccs后connect是吧  能够连接上说明片子电源等都是好的
connect后不能烧写flash  提示说明片 ...

对,可以CCS连上电脑,连上发现就是锁的,郁闷啊。。。。
片子是老师给的,用透明胶带粘在名片上的。
这片子多少钱一块来着,30?
斑竹用过这个片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可以CCS连上电脑,连上发现就是锁的,郁闷啊。。。。
片子是老师给的,用透明胶带粘在名片上的。
这 ...

具体没用过  但是2000系列的相似
这种片子30应该能搞定   你可以去ti的官网上看看有没有样片申请
可以申请免费的样片

网友B:
这个芯片都能锁死,很牛!

网友C:
呵呵,这个芯片的加密级别还蛮高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芯片的加密级别还蛮高的啊……

比2812的还要高吗  具体没玩过

网友D(2015-06-24):
哥们,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我测了一下你说的VDD3V3FL引脚,该引脚是高电平,电压是3.3V,不知道哥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我测了一下你说的VDD3V3FL引脚,该引脚是高电平,电压是3.3V,不知 ...

重新做一块控制板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