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35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63832-1-1.html

关于一个“奇葩”贴的启示....

社会上有那么个“民科”一说,似乎都出自“草根”,一般表现为对“经典”的质疑(注意,此“经典”非彼经典)。其实不尽然,曾经有那么个“汤某人”影响不小,其非“草根”。

言归正传,话正题——线性时不变(LTI)负阻振荡器的分析:

一、LTI条件下的一般求解

由节点电压法得(注意其时不变的假设,否则不是下式)

    (C d/dt + (1/L)∫dt + GL + Gn)u = 0

求微分得(注意其线性假设,否则也不是下式)

    (C d²/dt² + (GL + Gn)d/dt + 1/L)u = 0

拉普拉斯变换得(同样用到了L、C、GL和Gn的线性假设,否则也非下式)

    (L C s² + (GL + Gn)L s + 1)U = 0

特征方程为

    L C s² + (GL + Gn)L s + 1 = 0

若GL + Gn < 0,则特征根在s平面的右半边。u(t)的非平凡(即非零)解是个发散或发散振荡解。

二、根据环路增益T确定稳态条件(注意其LTI条件)

设负阻Rn是个广义流控电压源,显然有

    U = - Rn I

其中U和I按有源符号约定确定符号。

U对I的反馈是

    I' = (s C + 1/(s L) + GL)U

显然,环路增益T为

    T = - Rn(s C + 1/(s L) + GL)

按稳态振荡条件——T = 1,有(稳态下s=jω)

    - Rn(j(ωC - 1/(ωL)) + GL) = 1

注意到,Rn和GL都是实数,则可得

    ωC - 1/(ωL) = 0

    - Rn GL = 1

楼主(2013-07-08):
“民科”特点:

简单问题往“复杂”里整;
复杂问题往“简单”里整。

其实也就是不懂其基本原理。

网友A:
每每用鼠标即将点击类似酱油贴时,心中犹如高考查分般的心惊肉跳:屏住呼吸、双目圆睁、耳中无声、万般沉寂。
心里嘀咕着:莫非俺又说错话了,莫非被猛批的是俺?

一看好像说的不是俺,终于松了一口气。

注:清晰地记得,所说的第二点--单端口也可用双端口环路增益概念解释--JZ0095贴中已有详细讨论,俺还给出了推导该理论书籍照片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我估计你从公式模型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起始错了,公式推导就不能指望得出合理的结果。
我估计,你用的是类似谢嘉奎书上的等效电路图立的方程,我在你引用的帖子202楼里对方程的错误已作了点评。

网友A:
楼主这个推导是没必要的,因为用的是人家经过N步抽象化简得到的RLC电路模型,对于这个典型的二阶电路分析,任何一本《电路分析基础》、《信号与系统》、《控制原理》、《开关电源原理》、《模拟滤波器设计》等课程,都有详细说明的。

振荡器本身是很有趣的,只是许多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二阶线性电路上去了、AF=1上去了,也就是仅仅关注整个振荡过程中的某一点而已。这样就没意思了,好比看刘翔百米,只看他的脚离开助跑器这一瞬间一样(对应于振荡器的起振)。很多人说AF>1,一定就能振荡,这就好比说刘翔启动速度比别人快,最后一定是第一 一样。

俺去开个帖子,把注意力转移到整个振荡过程,会发现很有趣。

楼主:
续前:

三、时不变(电容、电感和负载线性,负阻非线性)下定性分析

方程为

    L C du/dt + ∫u dt + L(GL u + In(u)) = 0

i = In(u)为负阻器件的i~u关系。

微分得

    L C d²u/dt² + L(GL + gn(u))du/dt + u = 0

其中,gn(u) = dIn(u)/du,即微分电导。

定性分析:

1)小信号起振

若初始条件非零(如由噪声和扰动激励)且u相对比较小,如果零点附近GL+gn(0)<0,由小信号线性近似分析可知其必然起振。

2)相对大信号下的幅度稳定机制

随着小信号幅度的增大,小信号线性近似不再成立,严格应按非线性方程求解。由于负阻器件的i~u关系一般无严格解析关系(就算存在解析关系,相应微分方程的解析解也未必容易得到),所以一般可采用数值近似解(不具体论述)。在此仅针对负阻器件的电导特性作简单的定性分析。一般负阻器件的负阻区中有个微分负电导极值点(此点上负电导绝对值最大),而偏离此点的负电导绝对值会变小直至为零。如此显见,由于将偏置定在了负电导的极值点上(GL+gn(0)<0),随着信号的增大负电导的绝对值将减小。按平均算,av[GL+gn(u)]接近于零,定性地认为幅度稳定。

楼主:
由此可以看到,严格的单谐振荡是不存在的,即由频率的完全确定将导致其信号幅度的完全不确定。反之,在强非线性系统的多谐振荡下,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幅度”,牺牲的确是频率的(单一)确定性——即单谐。

网友A(点评):
“不确定原理”跟上面的分析,没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我估计你从公式模型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起始错了,公式推导就不能指望得出合理的结果。
我 ...

看了下,那个地方好像没有错误。
谢嘉奎的那个推导,原文来自于米国人写的那本书的第六章、第二节,我比照了下,基本和原文是一样的。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主,我估计你从公式模型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起始错了,公式推导就不能指望得出合理的结果。
我估计,你用的是类似谢嘉奎书上的等效电路图立的方程,我在你引用的帖子202楼里对方程的错误已作了点评。

第四行图,根据该图建立了公式。公式是电流之和=0。先不说其原型电路是怎样的,既使ge向LC提供的是信号增量电流,这种对负阻的认识也是有问题的。我的观点,负阻不提供信号电流或电压,它只抵消电路的损耗,在一定阻值范围内使电路具有放大能力。信号靠电路的放大能力增长,在有输入的条件下器件提供放大了的输出,没有输入,器件不会产生输出。ge的信号源在哪里?信号源的内阻是什么?线性下,内阻会变吗?线性下,增益会变吗?等等。

对振荡原理完全不懂!此评价一点都不夸张。

本来是个简单的电路问题,硬生生地引入S,不把你搞晕绝不能彰显其深奥,此乃简单问题往“复杂”里整

振荡原本就是个非线性问题,却使用纯线性分析,此乃复杂问题往“简单”里整

真是一点都不缺。

楼主:
根源是什么?

答案是,不懂数学,自然就不懂描述这个世界之基本规律的语言。显然也不可能懂得规律本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源是什么?

答案是,不懂数学,自然就不懂描述这个世界之基本规律的语言。显然也不可能懂得规律本身。

大师,请移步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581370-1-1.html

帮我们定量分析该电路工作原理,以及设计要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那个地方好像没有错误。
谢嘉奎的那个推导,原文来自于米国人写的那本书的第六章、第二节,我比 ...

不管来源是哪里,错的就是错的。
.
楼主的问题,我有空再回复。

网友B:
“    对振荡原理完全不懂!此评价一点都不夸张。
本来是个简单的电路问题,硬生生地引入S,不把你搞晕绝不能彰显其深奥,此乃简单问题往“复杂”里整
振荡原本就是个非线性问题,却使用纯线性分析,此乃复杂问题往“简单”里整
根源是什么?答案是,不懂数学,自然就不懂描述这个世界之基本规律的语言。显然也不可能懂得规律本身。
.
先说几句题外话。
上面的评论既狂妄,又绝对,自己把自己搞得跟个学霸似的,这样只能是自毁形象。我十几年前在国外专业网站上混过几年,网友中不乏资深教授、博士、工程人员、书作者等,没人像你这么讲话的,大家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平和讨论。从这里看出你的欠成熟。你的这类评论没有技术含量,与技术提高无补,只能恶化学术氛围。
数学是工具,是为解决具体问题服务的。为此,就要首先分析清楚问题的性质和变量,然后选用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你对问题、变量的全面分析,而是直接从前人的公式入手求解,以数学分析为判据,对不合理的结果缺乏验证。说实话,我看不出你有多少对振荡器的了解和实践的背景。说这些,只是希望你转变心态,着眼于技术分析。
稍后再点评你对振荡器的分析。

楼主:
学霸??? 那这是什么?

不管来源是哪里,错的就是错的。

什么叫错的就是错的

给出你理论的“第一性原理”,知道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吗?

说实在,都懒得和你扯。

楼主:
附加说明,本启示系列不是给某人或某些人看的。

楼主:
还是继续打酱油....

那比较好玩。

网友C:
前人做的工作,所谓的经典并没有错误,但后人能理解的就不多了。
大胆质疑并改正后人对前人的错误认知,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教科书的那么多的错误,就是不能理解真正的前人所作的工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人做的工作,所谓的经典并没有错误,但后人能理解的就不多了。
大胆质疑并改正后人对前人的错误认知,是 ...

网友B:
“错的就是错的”的含义在被断章的第一句“不论来源是哪里”。
第一性原理?分析中见吧。
.
从楼主以前对振荡器分析的一帖,其中“六、具体分析一个振荡器”,https://bbs.21ic.com/icview-366180-1-1.html
结构是:设有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BE间电容为C1CE间电容为C2BC间电感为LBJTBE间电阻为rb、集电极电阻为Rc
结论是,C2/C1=β
电路简图:
点评:
1. 这是一个没有外来输入线性电路,将晶体管模型化后的电路也是没有输入的。根据线性电路的要求,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不要跟我说“输入由输出反馈而来”,初始反馈也需要由输入产生,否则就是永动机原理。合理的模型,是使用电路定理的前提。
2. 振荡器应该具有负阻特性,在节点阻抗上应该有所反映。这些节点阻抗有负阻特性吗?如果有,给个rb、Rc参数,从节点阻抗上是很容易判断的。
3. C2/C1= β。实践中,电容比例是可以改变的,线性下,β也改变吗?C2/C1可以<1,β也可以<1吗?
再从起振过程上看,
4. C2/C1= β的结果如何解释线性下幅度增长、幅度斜率变化的事实?
.
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此分析就通不过检验,振荡器的原理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使用方法的复杂、简单程度不是问题,出正确、起码是合理的结果是关键。
先写这些。

楼主:
1. 这是一个没有外来输入的线性电路,将晶体管模型化后的电路也是没有输入的。根据线性电路的要求,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不要跟我说“输入由输出反馈而来”,初始反馈也需要由输入产生,否则就是永动机原理。合理的模型,是使用电路定理的前提。

2. 振荡器应该具有负阻特性,在节点阻抗上应该有所反映。这些节点阻抗有负阻特性吗?如果有,给个rb、Rc参数,从节点阻抗上是很容易判断的。

3. C2/C1= β。实践中,电容比例是可以改变的,线性下,β也改变吗?C2/C1可以<1,β也可以<1吗?

再从起振过程上看,

4. C2/C1= β的结果如何解释线性下幅度增长、幅度斜率变化的事实?

同样简单点评一下(就以本贴内容为参考,没必要扯那么远):

1)说明根本不懂这句话——“若GL + Gn < 0,则特征根在s平面的右半边。u(t)的非平凡(即非零)解是个发散或发散振荡解。”,本质是不懂微分方程(那是数学)。

2)“负阻”和“正反馈”原本等效,此贴已经说明其一(教科书有其二之说明)。说明不懂相关概念的本质。

3)GL + Gn = 0仅是个等式,表明稳态条件。任意发挥,说明不懂其意义。

4)同一个问题,即不明白稳态(GL + Gn = 0)是何物。

那句“对振荡原理完全不懂!”冤枉了吗?

楼主:
说实在,我那是白费口舌....,相关问题不再答复。

等着新“酱油论”吧。

网友B:
1)说明根本不懂这句话——“若GL + Gn < 0,则特征根在s平面的右半边。u(t)的非平凡(即非零)解是个发散或发散振荡解。”,本质是不懂微分方程(那是数学)。
没回答我的问题。发散的振荡,物理上是怎么产生的,需用模型解释。除了公式,你还能换个方式吗?因为我不信服你列的方程的合理性,需要你先说明,你立的方程是合理的,你之后的解释才有意义。注意,要解释,不需要先下结论。

2)“负阻”和“正反馈”原本等效,此贴已经说明其一(教科书有其二之说明)。说明不懂相关概念的本质。
我不懂,呵呵。需要你证明,你能展示存在负阻。

3)GL + Gn = 0仅是个等式,表明稳态条件。任意发挥,说明不懂其意义。
我的实验已经证伪了该条件的可信度。

4)同一个问题,即不明白稳态(GL + Gn = 0)是何物。
还是没正面回答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实在,我那是白费口舌....,相关问题不再答复。

等着新“酱油论”吧。 ...

感到遗憾,半途而废。

网友A:
站在HWM角度看:

HWM以上的分析推导,本身没有问题,与传统教材所述,几乎一致,尤其是大信号稳幅这一段:

站在jz0095的角度看:

jz0095所思,和我一样,我想也和任何一个肯思考的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疑惑:从起振到稳定振荡,这么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居然就用两句话、2,30个字糊弄过去了,打马虎眼似的。
有了疑惑,你去查网页资料或相关书籍,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这样说的。
不能说的原因,果真像上图红【】中所说的那样吗?NO。

网友A:
这“不具体论述”实际是逃避。
我在11楼链接中,已经把定量分析平台给你准备好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例子。
各种工具都可用,比如matlab/SPICE等,只要能把整个过程说清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在HWM角度看:

HWM以上的分析推导,本身没有问题,与传统教材所述,几乎一致,尤其是大信号稳幅这一段 ...

毫无疑问,这是一派狐言的胡说八道!
所谓的副电阻,虽然本人并不知道其说的是什马,但根据稳幅的原理,肯定不对,因为稳幅,绝对不是小信号的概念,而是打信号的负反馈或受制于电源电压而稳定的,是很难有一个解析的判断公式的。
不知道,负电阻的概念是谁提出来的,但肯定不应该是西方人,肯定就是国人的异想天开。
到目前为止,本人暂时持有上述看法!

第2段、第3段都是错的,,知识如此贫瘠,抓紧恶补吧,刻不容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在HWM角度看:

HWM以上的分析推导,本身没有问题,与传统教材所述,几乎一致,尤其是大信号稳幅这一段 ...

z0095所思,和我一样,我想也和任何一个肯思考的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疑惑:从起振到稳定振荡,这么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居然就用两句话、2,30个字糊弄过去了,打马虎眼似的。

万万令人没有想到和相信的是,你居然也是个肯思考的人。如果你要真会思考,那么你把本人的震荡思想也复述一遍吧,以向世人证明你居然也是个能够思考的人。然而无论如何,你都像是个只会copy书本照相的人。大家怎么看?

网友B:
不知道,负电阻的概念是谁提出来的,但肯定不应该是西方人,肯定就是国人的异想天开。
6398,负阻还真不是国人异想天开出来的。是真有负阻那回事,是和有耗正阻功能相反的等效电阻,是可以测量和仿真出来的。

其实负阻网络的特性并不像现有理论描述的那么单一,我已经结合仿真说明了负阻阻值导致网络增益的各种变化。楼主列出的现有方程从概念上说都是有缺陷的。但遗憾的是,楼主不想把这些内容辩清楚再走。
我同意xukun977关于“逃避”的意思,准确地说,是现有理论回避了这个难点。解决不了难题的回避还情有可原,但不能因此就永远墨守成规。
关于我为什么开发“线性振荡的原理”和“线性”的含义,我已经说过了。正确与否,需要由事实来验证。数学论证不了的,需要修改的是数学,而不是事实。起码,我拿事实验证过了,并达到了一定的吻合。

网友:
按照本人的方法,电容反馈振荡电路的小信号电路如下:
其实Vo‘表示在Vo的作用下将会有的输出。即上电时刻,是有会使电路传函相位为0的频率成分的,如果增益大于1,那么就会发散振荡,由于电源电压的限制,就出现了等幅的正弦波振荡。这里的深层原因就是,三极管的小信号电路的输出电压不断增大,然而对于实际的电源电路来说,不会有高于电源电压的信号出现,所以出现了上升率无限大的信号,很接近于方波,然而方伯的频率成分还是复杂的,也只有相位为0的信号,才能自己激励自己发生振荡,正弦波振荡就是这样出现的。简单地说,只要开机或噪声存在相位为0的频率信号,增益大于1就必定振荡。
然而,本人这里的结论同教科书可能还是不一样,但本人这里的传递函数的计算才是没有任何负载效应的,虽然不是开环等效电路,但其实是闭环的。道理就是,输出电压激励下,产生下一个输出电压,如此循环下去,就实现了振荡。

网友:
这里有个假设:

网友B:
6398,你29楼的图跟我在18楼说的楼主的图是一样的。你能在电路完整的情况下计算出输入、输出两个节点的阻抗吗?

网友A:
哈哈,有意思,随便画个图,假设它就是振荡器的实际运行轨迹:

普天盖地的振荡器分析过程,都是针对图中的小红点--仅仅这一个【点】,其余所有过程,都是通过猜想、想象得到的,找不到理论依据。

面对如此尴尬境地,不但没有疑惑,反而很有成就感----看,我很厉害吧,我能把f推导出来,我能把Amin推导出来。同志们,干了这点事,只是**长征第一步而已,没有意识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98,你29楼的图跟我在18楼说的楼主的图是一样的。你能在电路完整的情况下计算出输入、输出两个节点的阻抗 ...

但是,我的这个算法,无法计算输入输出阻抗,因为一旦计算,就是开环了,这个方法的本质就是不开环,其实就是输入为0的那个反馈框图。输入和输出是一个,如此新奇的计算方法没有阻抗的概念啊!而且只能,这么算。其他方法,例如书里的,本人无法保证和本人这种算法的结论一样。

网友A:
楼上那帅锅,前天让你看了维恩桥推导,只需“三斧头”:

你上面这种三点式振荡器,同样也只需三斧头,要不要look下?
(小声问句:啰里八嗦的猛推方程累不累啊?有这么麻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帅锅,前天让你看了维恩桥推导,只需“三斧头”:

恐怕必须得这样!
这是振荡的概念问题!

网友B:
按照楼主例子的结论,只有C2/C1的比值,等于β,没有C与L的比例信息。为了验证,本人对该电路作了仿真,并与新原理的仿真(新仿真)作了对比。新仿真与楼主电路仿真的关系,好比歼-10战机伴歼-20试飞的关系,为雷达提供靶子。即,新仿真根据参数的变化判断起振与否,然后根据同样的参数,看楼主电路的表现。
新仿真已经经过不同组态电路的多次验证。此仿真频率为500MHz。晶体管参数由厂家提供。楼主电路的仿真只能观察节点阻抗是否有负阻,有负阻则“有可能”起振。之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在实践中,大电容比未必能起振。
新仿真采用非接地电感元件支路耦合信号源的方式,进行传输系数的仿真。信号源也可以通过其他接地谐振元件支路耦合进行仿真。

下面仿真中,C2=k*C1,k即β。
此仿真中,k=10,C1=3.3pf,C2=33pf,L=22.3nh。新仿真满足起振条件,即S’21=0dB,GD<0,端口阻抗仿真略,见中图。楼主电路的节点阻抗仿真,采用的是Z参数仿真,可以同时在多个节点仿真。此输入节点阻抗实部Re(Zin)=-45.8,输出节点阻抗实部Re(Zout)=-6.09,见右图。
楼主给的频率公式:ω^2 = (C1 + C2) / (C1 C2 L)
此仿真频率f=615.3MHz。

为了显示我第3点质疑:C2/C1<1也可能起振,下面的仿真将k设为0.1。
结果:C1=32.5pf,C2=3.25pf,L=22.3nh,新仿真满足起振条件。楼主电路的结果:Re(Zin)=-83,Re(Zout)=-261.4,f=620MHz。

再看满足C比例要求,L、C随意取值不起振的仿真。
k=10,C1=21pf,C2=210pf,L=4nh;
Re(Zin)=-65,Re(Zout)=0.01,谐振点f=576MHz。有负阻,未必起振,这个例子给的结果有判断起振的可靠判据吗?

再看k=0.1的情况,即C1、C2的大小掉个个。
k=0.1,C1=189pf,C2=18.9pf,L=4nh,新仿真不起振。
在这个仿真中,楼主电路的谐振点移高了,在该谐振点上,两个节点阻抗实部都>0,说明无负阻,不起振。
f=607MHz。

楼主现有理论方式的仿真表现,就是我说的“静态分析”表现的实例。先不提模型电路是否合理,仅凭一个稳态方程,所能得到的结果是非常有限的,更别指望得到动态的结果。因此,由静态分析得到的“无线性稳态理论”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例子的结论,只有C2/C1的比值,等于β,没有C与L的比例信息。为了验证,本人对该电路作了仿真,并 ...

做了不少工作。
但HWM大师只对方程有兴趣,对电路没什么兴趣。
所以辩论展不开。

网友D:
二位:既然知道“辩论展不开”,何必在这个帖子里面讨论?另开一帖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位:既然知道“辩论展不开”,何必在这个帖子里面讨论?另开一帖不好吗? ...

可以。

网友A:
这不是换地方问题。这个话题本身就有些“偏”,非专攻振荡器设计的人,不愿投入那么多精力研究。
世界第一本研究振荡器的权威专著《波的产生与整形》(1960年),系统论述了各种振荡器的工作机理。估计少有人读过。
再者,除了像春阳等控制专业出身的人,估计都很少听过像相图、鞍点、分叉、周期轨道等名词术语。

没有这些基础,根本无法展开讨论。

楼主:
估计都很少听过像相图、鞍点、分叉、周期轨道等名词术语。

微分方程都还没整明白,还谈什么“鞍点....”。

扯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分方程都还没整明白,还谈什么“鞍点....”。

帅哥,你们数学里奉若上宾的“微分方程”,在电子学里处处受欺负:线性电路路被拉普拉斯欺负,非线性电路里被状态方程欺负,,,总之,没有好人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