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ANO130如何实现I/O位操作?

楼主(2013-07-08):
记得NUC1XX的B和C系列可以操作:
/* Configure GPA-1 to output mode */
DrvGPIO_Open (E_GPA, 1, E_IO_OUTPUT);
/* Set GPA-1 to high */
GPA_1 = 1;  //直接位操作,最短时间

不知道NANO130如何实现I/O位这样的操作?

网友A:
直接用位操作寄存器 如:GPIOA0=1;GPIOB0=0;

楼主:
GPIOA0在编译器(Keil uVision4)上提示“未定义的变量”,请问它在那个头文件定义的?

网友A:
看看你的NANO1XX系列的闲文件或者 BSP包里有没有定义 。如果 没有。自己按TRM文档的地址 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