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指教,。

楼主(2013-07-08):
本人学51刚学51单片机不久,只会用流水灯,数码管,点阵,液晶显示屏,矩阵。求大神,指点一下运用这些功能做个什么项目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先做个电子钟吧

网友A:
或者定时器,

网友A:
编个程,天热晚上控制电风扇 定时开关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通过你的学习和了解添加更多的外设  可以做一套单片机开发套件或实验箱
在你们学院进行推广并可以申请到经费
后期可以添加别的单片机上去  丰富多核和外设
是不是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通过你的学习和了解添加更多的外设  可以做一套单片机开发套件或实验箱
在 ...

嗯嗯,谢谢大神了,现在实力有限,慢慢来,现在安排了个任务,做一个插座,1.定时开关,2.加个遥控器,3.弄个测电流的,电流过大时,自己断开开关,接通时要有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个程,天热晚上控制电风扇 定时开关

嘿嘿,用温度传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定时器,

大神,表示我现在不会调节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电子钟吧

昨天弄液晶显示屏,做电子钟,弄个半天还是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大神了,现在实力有限,慢慢来,现在安排了个任务,做一个插座,1.定时开关,2.加个遥控器,3. ...

你想做的这个简单  设计软件部分  响应速度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做的这个简单  设计软件部分  响应速度就不好

我的要做实物,外接在单片机上面的,定时的话,暂时接触的是时钟芯片1302,用来掌控时间的。遥控器的话,学长说,有傻瓜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要做实物,外接在单片机上面的,定时的话,暂时接触的是时钟芯片1302,用来掌控时间的。遥控器的话, ...

我觉得你加上红外遥控  解码部分可以锻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加上红外遥控  解码部分可以锻炼一下

嗯嗯,谢谢了,我现在只能说先尽力把那个东西做做好吧,也不能说就马上做出来,但还是努力先做出来再说吧

网友C:
做个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