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自制带GPS模块的移动电源

楼主(2013-07-08):
大神们,求助啊。
我是大一(马上就大二)的一名学生嘛,我们团队三个人今年暑假想做一个移动电源并且带上GPS模块。初步打算用STM32作为 CPU控制 电池的保护和电池电量的显示。然后再用STM32旁边接上液晶,自己买了一个GPS模块接在TXD和RXD。STM32f103RBT6,GPS模块型号为ATK-NEO-6M。GPS程序方面在开发板上基本上没问题,但是问题是怎么设计移动电源啊?怎么组装起这几个模块,对于硬件方面的设计完全无从下手啊!!!!求大神指点啊啊。。不想用网上现成做好的那些PCB板,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啊。。。 (做手机为手机充电的哈)

网友A:
其它东西都不好做,但就是移动电源好做

网友B:
首先确定以下几点:
你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锂电 ?软包电池?18650 ?磷酸铁锂? 单颗还是多颗 串联还是并联?容量多少?
电池的充电电流多少?找对应的充电IC
放电打算做多少A?找对应的升压IC
带GPS的移动电源,也只有你们能想的出来,你测过GPS的功耗吗?你的电源打算给GPS耗掉多少?又能给你的手机充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以下几点:
你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锂电 ?软包电池?18650 ?磷酸铁锂? 单颗还是多颗 串联还是并 ...

我们用18650,并联,具体多大还没确定,充电电流大概为1A放电大概为0.7A。3.3V供电给GPS。。。其他的还真的没咋个考虑过。。都尽量用的都是低功耗的消耗了。。。难道这个方案不行吗???

网友B:
你做这个项目的意义何在?光练练手?
GPS 功耗 3.3V 工作的时候大概30-40ma
你用多少节电池 容量多少,GPS 一直开着吗?能用多久?还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C:
现在的学生很牛X啊,大一就玩这么高端的技术,不过我很不懂一个移动电源加个GPS有啥用

网友D:
移動電源帶GPS幹什麼用?
單片機用個8位51就能搞定,用STM32雖然已經很便宜了但是相對來講還是有點小貴呀。
電源部分可以分為充電控制電路、升壓放電電路以及電池三大部分,lz去找合適的充電芯片和升壓芯片去吧,確定芯片之後再做外圍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