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保险电感原理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08):
大侠,
   搞一个电源电路,为防止开启时的大电流冲击到处查资料。查到一个号称保险电感的东西,好像可以。
  百度,谷歌,淘宝,搜索了个遍,硬实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只好再次发帖求救大侠们。
  1,保险电感到底是保险丝还是电感?如果是电感是不是融不断?
  2,我查到的电路中是放在桥式整流后,即和桥式整流后的电容形成LC形式。这里的保险电感主要起什么用作?防止初始冲击,还是对后级形成LC滤波?
谢谢啊!

楼主:
看来又问了一较冷门问题。。。。。等待答案。。。

网友A:
不懂,帮顶
这个跟延迟保险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这个跟延迟保险有何不同?

延迟保险?呵呵,说实话,我又不懂,大侠顺道解释下?哈
题中讲的保险电感貌似(我也不太确定)又叫微型保险丝---差不多一普通保险丝,就是好安装点,今天找了几圈硬实没弄明白这个事情。
我的目的就是降压整流后开启瞬间大电流冲击的损伤避免。。。。。

网友B:
通用元件中,没有“保险电感”一说儿
“防止开启时的大电流冲击”,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除非,楼主有特指或特别情况或特别要求——
那就准确地说出来
一要有(简)图二要有参数三要有要求

(不要老是“保险,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元件中,没有“保险电感”一说儿
“防止开启时的大电流冲击”,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除非,楼主有特指 ...

感谢大侠解答,
    见附图。220V经变压器变成AC42V,然后桥式整流,再用大电容平滑滤波。考虑在电路开启的瞬间后端大电容将产生大的瞬间电流,可能熔断前段保险丝,或者对输入开关构成损伤。因此加入电感L1来缓解瞬间的上电电流冲击。查阅了相关电路,有的在此处加了个类似保险丝的东西(有人说是保险电感)。就是疑惑这个瞬间上电电流冲击。。。。。不知道L1的加入作用大不大,大致取何止范围。。。。

网友B:
这个“开机电流”作用相当大,通常需要用电阻“限制”
L1不起作用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解答,
    见附图。220V经变压器变成AC42V,然后桥式整流,再用大电容平滑滤波。考虑在电路开启 ...

不知道L1的加入作用大不大

毫无必要。
你的滤波电容不过数千uF,其上电瞬间的电流离“熔断前段保险丝,或者对输入开关构成损伤”还远,至少差着数量级。
变压器总有漏感,变压器漏感远比L1(图中标注10uH)电感量为大。
倒是变压器在合闸瞬间可能产生比较大的瞬间电流。不过,那也是变压器容量达数千伏安才会对保险丝有影响(还得是快速熔丝)。你的情况,完全不必考虑。

多谢大神解答,那我就放心了!
哈哈,没看见还有个变压器

网友B:
主要电路

主要在这级处理。

网友B:
变压器绕组电阻,多数可抵“整流冲击”,输入端加合适熔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