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怎么检测锂电池的电压

楼主(2013-07-08):
请教一个问题:用STM32怎么检测锂电池的电压,我想实现低电自动关机。

网友A:
通过电阻分压,STM32可以检测锂电池的电压

网友B:
我觉得还得加温度,因为锂电池在不同温度下,带负载后的电压有变化,特别是低温下。

网友C:
还要注意插拔的时候,一定要拉弧呀。

网友D(2017-06-28):
拉弧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