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主芯片温度上升非常快

楼主(2013-07-08):
哪位朋友给说一下STM32主芯片温度上升非常快的原因啊
不到一分钟就烫手啊,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电源引脚没接错吧?电压没问题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路问题,哪儿有什么短路的地方

网友C:
经常发现这个问题,估计是里面哪个部分坏了。但是程序执行起来正常,就是烫的吓人。可能被静电打到了

网友B:
关于发热的问题,要看芯片消耗的电流有多大,如果没有超过规定的范围,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你看你的外设都接了哪些东西,是否电流过大,超过单片机的极限,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E:
总之,肯定是你电路问题

网友F:
要看你接触时间长短,短期内不一定会烧掉,否则肯定是烧掉了,注意了啊,stm32f103zet 的我已经烧了2片了

网友G:
重点看看 VREF 、 AVDD,如果都正常,那么换芯片吧,芯片内部局部已经坏了

网友H:
硬件设计没问题的话。一般就是焊接原因。

网友I:
硬件电路问题比较大  个人的理解    顶一个    有时间好好看看   顶起来

网友J:
硬件设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