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08):
2个问题,1、STM32F103RB 的 BOOT0功能是什么,2、如果没有ADC,DAC 功能,是否可以把VDDA脚接到VDD脚上?

网友A:
  1,BOOT0接0,从内置flash启动,接1,并且boot1也接1是从ram启动,一般用于调试。
  2,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好隔离下

网友B:
两个电源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C:
哈哈,怪不得有些方案明明只用到很少的IO但却用来100脚的封装, 看来是因为ADC的问题了

网友D:
数据手册里有说明: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