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18以上的片子哪款有至少6个电平中断的接口呢?

楼主(2013-07-08):
我需要有中断优先级的片子,并且至少6个电平中断的接口,一般都是PORTB有4个,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中断+6个IO口就搞定了么。。。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以软件设置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中断+6个IO口就搞定了么。。。

但是这样的话得用死循环等待变高或变低吧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软件设置优先级

您好,我是刚开始学习,中断很多的话觉的有点困难呵呵

网友A:
难道LZ是想要用中断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LZ是想要用中断嵌套?

中断不是不能套中断么?这个我不大懂,我是认为定时器的中断会和其它的中断有冲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断不是不能套中断么?这个我不大懂,我是认为定时器的中断会和其它的中断有冲突 ...

是可以的,但处理时要非常注意,初学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的,但处理时要非常注意,初学最好不要用。

噢好的谢谢,我还是选个带优先级的吧

网友E:
还有没有别的要求,一起说全,推荐一个合适的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没有别的要求,一起说全,推荐一个合适的给看看

谢谢啦,我1937带的电平中断多,只是没有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