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光耦,开集电极输出上拉到3.3V,可以吗?

楼主(2013-07-08):
(无正文)

网友A:
没试过,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只要是光敏晶体管输出型的光耦都可以。

网友C:
这个是绝对可以的  我试用过  光耦就是起到隔离的作用  发光端的电源可以与感光端没关系   也可以不共地  这样就起到了隔离的作用   所以输入端的电源可以是很高V数的  只要你通过限流电阻是总电流小于10mA就好
输出端的上拉电压根据你的需要拉就可以啦
这就像比较器LM339等   可以正负15V供电  但输出端可以上拉3.3V   当然这样做都是有前提的

网友D:
凡是开漏输出的芯片,都可以用上拉之法,拉到xxV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CTR是多少,再根据IF计算IC。从而合理选择上拉电阻。一定要保证光耦在饱和区间呢。所以5V的上拉电阻和3.3V的上拉电阻是不同的。

网友F:
我只看看:我不发言!…

网友G:
是可以的!

网友H: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开漏极只要不超最大最小电压都是可以的。
我现在理解你是问开漏极电源也是5V,但想输出最高是3.3V是吗?直流用可以用分压电阻实现,要是脉冲频率可能要先转为3.3V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