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热原因

楼主(2013-07-08):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啥单片机?
你可以把引脚设置成高阻态或者输入模式试试。

网友B:
这跟IO的结构和设置有关,弱上拉型IO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IO闩扣效应。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后俩也没明白为什么  直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后俩也没明白为什么  直接悬空

这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