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初始化,是根据自己需要来配置各个寄存器的值的吗?

楼主(2013-07-08):
dsp系统初始化,是根据自己需要来配置各个寄存器的值的吗?还是每套不同的DSP开发板已经有自带的编好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A:
自己做,仿真时GEL做,不仿真时自己做,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B:
肯定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配置各个寄存器的值
初始化表示你要使用的模块功能   同一个模块你可以配置不同的工作模式  工作速度等性能
所以肯定要根据你后面的需要来进行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仿真时GEL做,不仿真时自己做,我是这么用的

帮主GEL都自己写啊   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主GEL都自己写啊   牛

哈哈哈,老朽只是欺世盗名罢了。。。 GEL非本人做,可能吾上述之话略有歧义,望盟主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老朽只是欺世盗名罢了。。。 GEL非本人做,可能吾上述之话略有歧义,望盟主见谅 ...

帮主谦恭之理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