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7-08):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上拉电阻一般是指输出信号不确定  所以通过拉确定输出
上拉电阻一般要根据流过的电流来选择  不能让其分压太多

楼主:
上拉电阻可以理解为是将小的信号增大成大的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上拉电阻一般是指输出信号不确定  所以通过拉确定输出
上拉电阻一般要根据流过的电流来选择  不能让其 ...

上拉电阻的分压是根据单片机引脚的输入电流来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的分压是根据单片机引脚的输入电流来定的。

好的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的分压是根据单片机引脚的输入电流来定的。

我还有点不明白,怎样根据输入电流确定

网友C:
还是把问题细化的好,泛泛而谈,理解反而难以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