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怎么就进不去中断呢?是不是中断向量入口什么的有问题?

楼主(2013-07-08):
我都要疯了!SVPWM 软件法,弄了一周了,下溢中断进不去,我换了文件(vectors.asm)到最后什么中断都进不去了(我是说int2中的比较、周期、上溢、下溢中断),这是怎么回事?!求帮助。。。。

对了,我设了CMPR1\2\3,但是只有CMPR1输出对称波形了,其他的都是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帮助。。。。

楼主:
程序在这--主程序

#include  "register.h"

int count,count1;

void KickDog()                                /*踢除看门狗 */
{
        WDKEY=0x5555;
        WDKEY=0xAAAA;
}

void initsys(){
        asm(" SETC        INTM ");        /* 关闭总中断 */
        asm(" CLRC  SXM  ");        /* 禁止符号位扩展 */
        asm(" CLRC  CNF  ");    /* B0块映射为 on-chip DARAM*/
        asm(" CLRC  OVM  ");    /* 累加器结果正常溢出*/
        SCSR1=0x83FE;                 /* 系统时钟CLKOUT=20*2=40M */
                                                        /* 打开ADC,EVA,EVB,CAN和SCI的时钟,系统时钟CLKOUT=40M */
        WDCR=0x006F;                        /* 禁止看门狗,看门狗时钟64分频 */
        KickDog();                            /* 初始化看门狗 */
    IFR=0xFFFF;                                /* 清除中断标志 */
    IMR=0x0002;
}

void inline disable(){
asm(" setc INTM ");
}

void inline enable(){
asm(" clrc INTM ");
}

void PWMinit(){
        MCRA=MCRA|0x0FC0;         //  开PWM1~6  其他都是IO功能
        EVAIFRA=0xFFFF;                        //  清除中断标志
        ACTRA=0x0666;                                 // PWM1、3、5高有效,PWM2、4、6低有效
        GPTCONA=0x41;
        DBTCONA=0x01F4;              //死区时间1.6us
        CMPR1=100;
        CMPR2=200;
        CMPR3=400;
        T1PR=1000;
        COMCONA=0x8200;
        T1CNT=0;
        EVAIMRA=0x0080;                        //定时器1下溢中断使能
//        EVAIFRC=EVAIFRC|0X0FFFF;
        T1CON=0x0840;       //连续增减模式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count1++;
        if(count1==5000)
                count1=0;
return;
}

void main()
{
count=0;
count1=0;
disable();                            //总中断禁止

initsys();                            //系统初始化
PWMinit();                            //pwm初始化

while(1);

}

void interrupt c_int2()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count++;
        if(count==5000)
                count=0;
/*   if(PIVR!=0x27)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
        T1CNT=0;
        EVAIFRA=0x0080;              //清除下溢中断标志位
        asm(" CLRC        INTM ");

}

楼主:
vectors.asm程序

         .title "vectors.asm"
            .ref    _c_int0
            .ref    _nothing
        ;    .ref    _int1
            .ref    _c_int2
          ;  .ref    _int5
            .sect   ".vectors"
_vector:
reset       b       _c_int0         ; 0x0000: 1 c_int0 函数调用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
int1        b       _nothing    ; 0x0002: 4 (pdpinta 0x0020 4 int1_0.0)
int2        b       _c_int2     ; 0x0004: 5
int3        b       _nothing        ; 0x0006: 6
int4        b       _nothing        ; 0x0008: 7
int5        b       _nothing     ; 0x000a: 8 (rxint 0x0006 43 int5_1.8) (txint 0x0007 44 int5_1.9)
int6        b       _nothing        ; 0x000c: 9
reserved    b       _nothing        ; 0x000e:10 Analysis Int
sw_int8     b       _nothing        ; 0x0010: -
sw_int9     b       _nothing        ; 0x0012: -
sw_int10    b       _nothing        ; 0x0014: -
sw_int11    b       _nothing        ; 0x0016: -
sw_int12    b       _nothing        ; 0x0018: -
sw_int13    b       _nothing        ; 0x001a: -
sw_int14    b       _nothing        ; 0x001c: -
sw_int15    b       _nothing        ; 0x001e: -
sw_int16    b       _nothing        ; 0x0020: -
trap        b       _nothing        ; 0x0022: - Trap vector
nmi         b       _nothing        ; 0x0024: 3 Non maskable Int
emu_trap    b       _nothing        ; 0x0026: 2 Emulator Trap 2
sw_int20    b       _nothing        ; 0x0028: -
sw_int21    b       _nothing        ; 0x002a: -
sw_int22    b       _nothing        ; 0x002c: -
sw_int23    b       _nothing        ; 0x002e: -
sw_int24    b       _nothing        ; 0x0030: -
sw_int25    b       _nothing        ; 0x0032: -
sw_int26    b       _nothing        ; 0x0034: -
sw_int27    b       _nothing        ; 0x0036: -
sw_int28    b       _nothing        ; 0x0038: -
sw_int29    b       _nothing        ; 0x003a: -
sw_int30    b       _nothing        ; 0x003c: -
sw_int31    b       _nothing        ; 0x003e: -
            .sect   ".pvecs"        ;.text
_text:
phantom     b       _nothing       ;0x0000: phantom
xint1       b       _nothing       ;0x0001: 7 int1_0.2 (48 int6_1.13)
            b       _nothing       ;0x0002: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3: pevctor
adcint      b       _nothing       ;0x0004: 6 int1_0.1 (47 int6_1.12)
spiint      b       _nothing       ;0x0005: 9 int1_0.4 (42 int5_1.7)
rxint       b       _nothing       ;0x0006:10 int1_0.5 (43 int5_1.8)
txint       b       _nothing       ;0x0007:11 int1_0.6 (44 int5_1.9)
            b       _nothing       ;0x0008: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9: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a: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b: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c: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d: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e: pevctor
            b       _nothing       ;0x000f: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0: pevctor
xint2       b       _nothing       ;0x0011: 8 int1_0.3 (49 int6_1.14)
            b       _nothing       ;0x0012: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3: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4: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5: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6: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7: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8: pevctor
pdpintb     b       _nothing       ;0x0019: 5 int1_2.0
            b       _nothing       ;0x001a: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b: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c: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d: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e: pevctor
            b       _nothing       ;0x001f: pevctor
pdpinta     b       _nothing       ;0x0020: 4 int1_0.0
cmp1int     b       _nothing       ;0x0021:14 int2_0.9
cmp2int     b       _nothing       ;0x0022:15 int2_0.10
cmp3int     b       _nothing       ;0x0023:16 int2_0.11
cmp4int     b       _nothing       ;0x0024:21 int2_2.1
cmp5int     b       _nothing       ;0x0025:22 int2_2.2
cmp6int     b       _nothing       ;0x0026:23 int2_2.3
t1pint      b       _nothing       ;0x0027:17 int2_0.12
t1cint      b       _nothing       ;0x0028:18 int2_0.13
t1ufint     b       _nothing       ;0x0029:19 int2_0.14
t1ofint     b       _nothing       ;0x002a:20 int2_0.15
t2pint      b       _nothing       ;0x002b:28 int3_1.0
t2cint      b       _nothing       ;0x002c:29 int3_1.1
t2ufint     b       _nothing       ;0x002d:30 int3_1.2
t2ofint     b       _nothing       ;0x002e:31 int3_1.3
t3pint      b       _nothing       ;0x002f:24 int2_2.4
t3cint      b       _nothing       ;0x0030:25 int2_2.5
t3ufint     b       _nothing       ;0x0031:26 int2_2.6
t3ofint     b       _nothing       ;0x0032:27 int2_2.7
cap1int     b       _nothing       ;0x0033:36 int4_1.4
cap2int     b       _nothing       ;0x0034:37 int4_1.5
cap3int     b       _nothing       ;0x0035:38 int4_1.6
cap4int     b       _nothing       ;0x0036:39 int4_2.12
cap5int     b       _nothing       ;0x0037:40 int4_2.13
cap6int     b       _nothing       ;0x0038:41 int4_2.14
t4ping      b       _nothing       ;0x0039:32 int3_2.8
t4cint      b       _nothing       ;0x003a:33 int3_2.9
t4ufint     b       _nothing       ;0x003b:34 int4_2.10
t4ofint     b       _nothing       ;0x003c:35 int4_2.11
            b       _nothing       ;0x003d: pevctor
            b       _nothing       ;0x003e: pevctor
            b       _nothing       ;0x003f: pevctor
canmbint    b       _nothing       ;0x0040:12 int1_0.7 (45 int5_1.10)
canerint    b       _nothing       ;0x0041:13 int2_0.8 (46 int5_1.11)
            .end

楼主:
求指点,帮帮我吧。。。

楼主:
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中断向量表才是正确的!!
还有他的入口!
我写28335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过啊,都是现成的东西,怎么2407就得自己弄呢???!!无语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在这--主程序

#include  "register.h"

感觉程序有些乱
两个中断服务函数    &nothing和&c_int2两个入口好像没有指定啊

网友B:
先帮着顶起一个的再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在这--主程序

#include  "register.h"

DSP2407有两级中断:
第一级是来自外设的中断请求(PIRQ)
第二级是内核级中断请求(INTn)
中断原理为:当CPU接收到一个内核级中断INTn请求时,它并不知道具体是那个外设中断事件引起的,因此为了使CPU响应正确的中断,DSP为每个外设中断分配了一个惟一的中断向量。当PIE接收到CPU控制器发出中断应答信号后,PIE控制器将外设中断的中断向量值放入中断向量寄存器PIVR中,通过判断PIVR中的地址值来确定是那个外设中断响应的。在DSP2407中的define.asm文件中有这样的语句:
;建立中断向量表
            .sect     ".vectors"
RSVECT      B     _c_int0 //地址为0000h
INT1      B  PHANTOM       //地址为0002h
INT2      B       _c_int2//地址为0004h
INT3        B       PHANTOM  //地址为0006h
INT4  B  PHANTOM//地址为0008h
INT5        B  PHANTOM//地址为000ah
INT6  B       PHANTOM//地址为000ch
当一个内核级中断发生时 就执行到相应的通用中断服务程序中:
如INT2      B       _c_int2//地址为0004h
就执行_c_int2对应的地址:也就是C语言中的c_int2;
在C语言和汇编语言中差一个下划线,即汇编语言中的_c_int2和C语言中的c_int2是一样的。
我们在MAIN.C中找到:void interrupt c_int2()
{
   if(PIVR!=0x27)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T1CNT=0;
numled++;

EVAIFRA=0x80;
asm(" CLRC INTM ");

}
也就是说中断发生时执行这段服务程序:
用if(PIVR!=0x27)来判断具体是哪一个外设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407有两级中断:
第一级是来自外设的中断请求(PIRQ)
第二级是内核级中断请求(INTn)

你的意思是0x27是INT2的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407有两级中断:
第一级是来自外设的中断请求(PIRQ)
第二级是内核级中断请求(INTn)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在EV中,我可以进入周期中断,但是我不能进入下溢 上溢 比较恩?是不是某个文件有问题 CMD ?。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407有两级中断:
第一级是来自外设的中断请求(PIRQ)
第二级是内核级中断请求(INTn)

       .sect     ".vectors"
RSVECT      B     _c_int0 //地址为0000h
INT1      B  PHANTOM       //地址为0002h
INT2      B       _c_int2//地址为0004h
INT3        B       PHANTOM  //地址为0006h
INT4  B  PHANTOM//地址为0008h
INT5        B  PHANTOM//地址为000ah
INT6  B       PHANTOM//地址为000ch

这个就不需要有中断入口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407有两级中断:
第一级是来自外设的中断请求(PIRQ)
第二级是内核级中断请求(INTn)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设了3个CMPR 但是只有第一组产生波形,其他的都是。。。没有的(我原来不是设了pwm135为高 246为低,他们就这样输出,一组有一个高的,一个低的,一直输出是这样的)

楼主:
今天初战告捷!中断进去了  下溢也进去了,PWM1-6也出来了,怎么说呢?
第一点,就是进不去中断问题,有人说,把频率(倍频)调小,由于PCB布线的原因导致40M无法进入中断,这个。。。你们可以试试,我也调了,但是我是能进中断的,只是那时候下溢中断进不去(只能进去一次,以后就进不去了),我采用的方法是:

int flag;
        flag=EVAIFRA&0x0200;
        if(flag!=0x0200)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不用
if(PIVR!=0x27)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这个了,就这样好了

楼主:
第二点  不有些疑问,就是CMPR1在小于0x200的时候就会有干扰,这个干扰很大 不是像通信里面的高斯白噪声,他也会产生0、1转换有一个方波,方波时间我大约测了一下是4us出头,(再此说明一下,0x200==2*16*16,12.8us,  我用的还是40M频率) 大约这个12.8us的时候产生的pwm就正常了,有知道为什么的朋友可以留言。

也谢谢大家了,我也会把我在编程所遇到的问题拿出来分享给你们,如果我不会的,那只有请大家帮忙了!呵呵

楼主:
还有一个 我也是误打误撞发现的  就是当进不去中断(或者你下载的程序没有执行的),第一步你先复位CPU 他在Debug->reset CPU  这个看看好不好使

网友:
#include "GLOBAL.C"
void SystemInit();
int Timer1Init();
void KickDog();
main()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MCRC=MCRC & 0xFF00;             //IOPE0-7设为IO口模式
   PEDATDIR=0xFF00;               //所有LED=0,

   Timer1Init();                  //定时器初始化
   asm(" CLRC INTM ");
   T1CON=T1CON|0x0040;
   while(1);

}

void SystemInit()
{

        asm(" SETC        INTM ");        /* 关闭总中断 */
        asm(" SETC  SXM  ");        /* 禁止符号位扩展 */
        asm(" CLRC  CNF  ");    /* B0块映射为 on-chip DARAM*/
        asm(" CLRC  OVM  ");    /* 累加器结果正常溢出*/
//        SCSR1=0x83FE;                 /* 系统时钟CLKOUT=20*2=40M */
                                                           /* 打开ADC,EVA,EVB,CAN和SCI的时钟,系统时钟CLKOUT=40M */
        SCSR1=0x81FE;

        WDCR=0x0e8;                        /* 禁止看门狗,看门狗时钟64分频 */
    IMR=0x0002;                                /* 打开中断1,2*/
    IFR=0xFFFF;                                /* 清除中断标志 */
    WSGR=0x00;  //等待状态发生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禁止所有等待状态
}

int Timer1Init()
{
    EVAIMRA=EVAIMRA|0x0080;                        //定时器1周期中断使能
    EVAIFRA=EVAIFRA&0x0080;
    T1CON=0x160c;
    T1PR=2500;
//        T1PR=0x0177;                                //定时器1初值,定时0.4us*2500=1ms
        T1CNT=0;

}

void interrupt c_int2()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int flag;
   flag=EVAIFRA&0X0080;
   if(flag!=0x0080)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 if(PIVR!=0X27)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T1CNT=0x00;  //定时器1的计数寄存器清零
      EVAIFRA=EVAIFRA&0x0080;  //清除定时器1周期中断标志
      PEDATDIR=0xfff0;

      asm(" clrc  INTM ");

      return;
}
void KickDog()    //踢除看门狗
{
WDKEY=0x5555;
WDKEY=0xAAAA;
}  我这定时器中断进不去  为什么   都查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