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图像网络传输问题

楼主(2013-07-08):
   小弟菜鸟一枚,刚接触DSP不久,师兄留给我一个问题:用S320DM643开发板实现远程视频监控功能,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至dsp,采用自带的网络开发套件实现视频图像网络传输,远程端通过浏览器输入ip地址访问dsp端建立的http服务器即能看到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图像。现在,此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前提是开发板的以太网接口直接和wlan端口相连,若将以太网接口连到路由器上,远程段则无法打开网页,这是什么原因呢?
    求大神指导啊!小弟感激不尽啊!!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有没有发错!!

网友A:
DM643是达芬奇系列  不能用s320加前程吧
还有发贴没有一点问题
关于问题这块我不太熟悉  帮你顶

网友B:
IP网段不在一块的。

网友B:
你需要设置路由器里面的IP地址和你的开发板 电脑的IP段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设置路由器里面的IP地址和你的开发板 电脑的IP段一致的。

就是说路由器给开发板分配一个端口和ip地址,而且必须和网络初始化程序里配置的ip一致,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路由器给开发板分配一个端口和ip地址,而且必须和网络初始化程序里配置的ip一致,是吗? ...

你设为静态IP  然后里面的默认网关需要和你的开发板  电脑 都一样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啊,IP的网段是很重要的,就像是身份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为静态IP  然后里面的默认网关需要和你的开发板  电脑 都一样的

程序里面已设置静态ip,网关应该就是路由器ip吧,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怎样给开发板分配端口和ip,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3是达芬奇系列  不能用s320加前程吧
还有发贴没有一点问题
关于问题这块我不太熟悉  帮你顶 ...

多谢,好像前面可以加S32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啊,IP的网段是很重要的,就像是身份识别的

网段已确认是一样的,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已设置静态ip,网关应该就是路由器ip吧,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怎样给开发板分配端口和ip,求解 ...

只要他们的ip地址不一样就行的。

网友D(2013-12-18):
不知道楼主的端口映射做了没有

网友E(2014-04-18):
能不能把你的DM643实现远程监控功能的程序发给我啊!我现在也正在研究这一块。我的邮箱zhangdeshan2008@163.com.麻烦你了。

网友F:
您好 我也在做这个 但是 我在IE上显示的都只有静态的图片  而不是动态的视频。能否交流一下呢?603584087 可否把你的程序发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