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cuispv0.993下载提示芯片檫除失败,求帮助.........

楼主(2013-07-08):
求高人指点迷津............详细出错见附件图片

网友A:
已经成功不少命令了哦。
降低波特率试试,230400有点高

网友B:
你用的是COM7,估计是USB转的,换COM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成功不少命令了哦。
降低波特率试试,230400有点高

我把波特率降到最低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COM7,估计是USB转的,换COM1试试?

是usb转串口的。。。。。。。。。。。。是用这个口的吧。。。。。。。不然怎么通信呢

网友C:
您可以试试这个0.995版本的。由GD修改过的版本。

网友B:
USB to UART 转换器良莠不齐,换个质量好的试试?或者换一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to UART 转换器良莠不齐,换个质量好的试试?或者换一台电脑试试?

那我换个电脑试试吧..........这个是GD32的评估板上的usb to uart 应该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试试这个0.995版本的。由GD修改过的版本。

注意下面这个地方选择这里

我只按照那个说明文档(GD32开发板使用说明)做的啊..........和你设置的不一样......我再试试啊....3q

楼主:
终于灯会亮了啊............使用mcuisp v0.995 ,但是使用v0.993不可以提示擦除失败........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B:
我一直用“Flash Loader Demo”和致远电子的“AK100/AK100PRO”,都很好,没出过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Flash Loader Demo”和致远电子的“AK100/AK100PRO”,都很好,没出过问题的 ...

Flash Loader Demo 我以前用的这个.........呵呵.....现在都好了

网友D:
0.994是在哪下载啊?我刚去www.mcuisp.com还是老0.1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0.994是在哪下载啊?我刚去www.mcuisp.com还是老0.1版本啊?

楼上有版主推荐的0.995的这个可以用0.994的百度一下就可以(但我用的时候下不了你可以试试)下载他官网的就是一个0.1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灯会亮了啊............使用mcuisp v0.995 ,但是使用v0.993不可以提示擦除失败........应该是兼容性问 ...

gd32的flash工艺与st不同,使用锐鑫同创上传的版本。

网友E:
这个主要是由于 GD 内部 Flash 擦除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造成的,所以 mcuisp 这个软件必须用本版上的 v0.995, v0.993 不行
其他软件暂时未报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的flash工艺与st不同,使用锐鑫同创上传的版本。

我是按照GD32开发板使用说明上一步一步来的..........硬盘里面没有mcuisp这个软件而且讲程序下载的那部分是用V0.993讲的...........但是呢不能用......V0.995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是由于 GD 内部 Flash 擦除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造成的,所以 mcuisp 这个软件必须用本版上的 v0.995, ...

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灯会亮了啊............使用mcuisp v0.995 ,但是使用v0.993不可以提示擦除失败........应该是兼容性问 ...

GD的flash工艺不同,请使用锐鑫同创上传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是由于 GD 内部 Flash 擦除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造成的,所以 mcuisp 这个软件必须用本版上的 v0.995, ...

能否准确说明下,我出个新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否准确说明下,我出个新版本

就是在程序下载之前,不是要全片擦除嘛,你发完擦除命令以后等待,这里有个等待时间,把这个时间调长一些,最好能够像其他参数一样给一个默认参数,并且可以配置,这样灵活性就大了。因为后面 GD 还会出更大 Flash 的产品。这个时间可能更长。并且其他公司的这个时间也不相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在程序下载之前,不是要全片擦除嘛,你发完擦除命令以后等待,这里有个等待时间,把这个时间调长一些 ...

恩,非常赞同,后面GD32会出3M字节Flash的M3,这个时间应该会更长。

网友A:
今天收到开发板,测试了。
已经发布新版本FlyMcu V0.168到我的网站。
有兴趣的兄弟可下载来测试一下,我测试是ok的:victory:
新版本还会有意外惊喜哦:D

网友F(2013-08-29):
看来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今天收到开发板,测试了。
已经发布新版本FlyMcu V0.168到我的网站。
有兴趣的兄弟可下载来测试一下,我测 ...

版主能不能送块板子给我   也想玩一下

网友H(2013-12-26):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这个,但是不太会使用?
那些读写保护是不是不用修改?
是不是加入hex后就可以直接点开始编程就可以了?
有这方面的资料么?发一份吧~
196076564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这个,但是不太会使用?
那些读写保护是不是不用修改?
是不是加入hex后就可以直接点 ...

看我正确下载时候的配置!直接点编程就可以了!还有那个版本要下载对!就没问题了,按照说明来很简单的!good luck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我正确下载时候的配置!直接点编程就可以了!还有那个版本要下载对!就没问题了,按照说明来很简单的! ...

啥版本?mcuisp v0.995.exe?那些读写复位不需要配置吧?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版本?mcuisp v0.995.exe?那些读写复位不需要配置吧?

是的!0.995 你看我那个第二张截图的左下角,主要是那个配制好了就OK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0.995 你看我那个第二张截图的左下角,主要是那个配制好了就OK了!

是boot0和VDD么?那个跳线帽我短接了。。。但是现象还是不对!
现在的现象是这个
*************************************
DTR电平置低(-3--12V),复位
RTS置高(+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
...延时100毫秒
DTR电平变高(+3-+12V)释放复位
RTS维持高
开始连接...401, 接收到:
芯片超时无应答,无法连接
***************************************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那个我的操作走不对?软件上的“读器件信息”。。“清除芯片”。。。“读FLSAH”这些都没有理会导致的。。。。
还有那个选项字节区是干嘛的?我看了下flash还是不理解?
求大神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boot0和VDD么?那个跳线帽我短接了。。。但是现象还是不对!
现在的现象是这个
******************** ...

你有那个开发板附带光盘的资料不?严格按照那上面的步骤然后设置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应该就可以了!你是自己弄得板子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有那个开发板附带光盘的资料不?严格按照那上面的步骤然后设置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应 ...

对!是我们自己做的板子!你有么?可以给我一份资料么?愁死人了。。。。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是我们自己做的板子!你有么?可以给我一份资料么?愁死人了。。。。麻烦了~~~ ...

你早说么...........两个不一样的板子怎么能一样呢!192M呢!只给你发个原理图和使用说明吧.......

网友I:
看一下问题怎么解决的,为以后使用积累经验

网友H: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是这个么?你发的资料里的串口调试助手?还是那个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exe?
串口助手看似成功了,这是我用他发送hex文件的现象。。。
文件大小: 8270
波特率 9600bps
需要时间:大约 8 秒
请稍候...
发送完毕!1?。)?1?!0ぉ┅々???ァ牏ああ?1! ⅲ⒈!ぉ ┅?24( ?┅瓲??*"?"ī1?"$┅1?ⅸ。#?(?あ"?!。┅牋"?&#%Β牏"牐$ⅰ⒈H!盃")?┅0ⅸ2)#"?传牘2?,&??ò垇1ぁ")、 1┅3?〃?瓲ⅲ??-? )々?%" ?0牋$?)??1,?? ぁ??1獱牘?1ˊ1$ⅱ
┅牎$5ⅸ??34""う )┇々"(!
还有那个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exe我试过多次了,老是会跳出“no response from the targrt。。。 ”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你的图我看不见呢!下载软件是mcuispv0.995,这个在我的这个帖子里找有人上传的!另外按照< GD32开发板使用说明> 中 程序下载 和 MCU 这两个中看具体硬件和 结合本帖软件是怎么配置的 。应该不会出问题。请仔细阅读............................要自己学会找问题呢!找解决办法呢!为什么都可以下载成功而你的不行呢!两个方面:1、硬件连接 2、软件设置

网友G:
楼主用错版本了

网友J:
软件搞错了

网友K:
与版本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