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况下LM7805的保护二极管是否必需?(已附答案)

楼主(2013-07-08):
这是个普通的稳压电路,请分析一下,如果去掉保护二极管,当电源开关S1断开时会发生什么?

---------------------
答案:
电路分析中一个基本方法就是看电参数的变化趋势。

如果没有保护二极管,当S1断开时,因为C5通过R1和C1并联,C5将对C1反向充电,直到两者电压相同,又因为C5+C3的电容量之和远大于C1,于是,C1两端电压会由+10V向-20V方向变化,这个负电压会与C2上的+5V电压叠加,然后反向施加在7805的输入输出脚之间,所以7805的1、3脚之间电压将由+5V向-25V方向变化,很可能损坏7805。

加入保护二极管之后,C1上的电压被与之并联的D1、D2钳位在两个管压降之内,7805得到了保护。
D2也能够在R2为电感性负载时提供续流通路,防止C2被电流不能突变的感性负载反向充电而损坏C2和7805。

网友A:
地球大爆炸?

事实是什么都不会发生,楼主你的基础知识太差了。

网友A: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C2和C4选用的值太愚蠢了,22uF足够了,这个我上个世纪就测试过了。

楼主:
老鸟们可能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先放这讨论,新手们不要怕说错,都试着分析一下,相信收获会比观望更多,过几天我再来揭晓答案。

网友B:
有什么,不就是7805输入端会出现负电压,不加二极管可能会烧毁吗?话说以前我是不加这个二极管的,自从烧了几个7805之后,我就不管用不用得着,全部加上了。
在绝大部分应用中,不加这个二极管,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加了这个二极管也是不会出问题的,那就加上吧,有多大事呢?大不了焊接的时候不焊上去好了。就如同51单片机的P0口要不要加上拉电阻,我的意见是不管用不用得着,画上再说,大不了不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C2和C4选用的值太愚蠢了,22uF足够了,这个我上个世纪就测试过了。
...

当负载电流变化很大的时候,1000uf就不愚蠢了。

赞一个!…

网友C:
楼主,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去掉那个二极管之后,一旦关断s1,C2和C4会开始放电,可能瞬间会有大电压出现,超过一定电压之后,就会导致烧掉,不知道对错,要是错了,各位大大轻拍,谢啦

网友D:
我的理解是 将倒灌电流 通过二极管又接回7805输入端! 输出断的电容10uF瓷片电容 + 104的贴片就够了 电容太大的话 冲击也会很大的会影响7805寿命

网友E:
关键是R1的接法太诡异,否则是没有必要加的。
正常情况下,7805不需要加,只要输入不突然短路,反向电压不是很高,不太容易击穿。
7824之类的,输出电压比较高,掉电时或者异常时,如果输入电压会突然下降,比输出电压下降还快,必须要加。

网友F:
我正在温习过去…

网友G:
如果没有保护二极管:1、S1如果两个触点结合断开不同步,有可能给C2、C4加上反向电压而烧毁;2、S1断开后,由于R1和C5,C5会给7805供负电压造成7805烧坏的可能。

网友G:
i55这人的人品。。。。。。

网友H:
再给大家贴给图。

网友I:
学习,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网友J:
显然,如图所示,三极管其实作为NPN,基极和集电极是可以导通。
例如,下电的时候,输入电容小,而输出电容大,则输出端放电不易。但输入端电容总有小于输出电压的时候,此时基极集电极导通,故基极电压几乎为0,此时输出电压如果是12V的话,则显然,你们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然,如图所示,三极管其实作为NPN,基极和集电极是可以导通。
例如,下电的时候,输入电容小,而输出 ...

精辟,太精辟了,一下子就被你抓到了重点!大赞一个!谢谢啊!

网友K:
保证输出端快速掉电

网友L:
反接保护,最好还是要的。

网友M:
防止稳压器IC内的调整管被反压击穿,知道为什么加,就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加了。

网友N:
呵呵, 二极管是保护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哦,,,我一般都不加的哦

网友O:
啥事都没有,没事可以翻翻数据手册。

网友P:
二极管保护,嗯,我去加上,呵呵。

网友Q:
电容放电时做保护用的?/?mark

楼主:
1楼已经附上答案,通过这个简单例子,希望技术水平和i55同学差不多的新手们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R:
深入讨论是好事,加不加二极管还是要看场景.当然,大多数场景不加.1000UF大不大没法说,我连2200的都用过.不然射频指标过不了.

网友M:
楼主的结论不完全正确,正确说法是:只要输入端可能短路,而且输出端电压高于78、79内部调整管的击穿电压,就需要增加这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结论不完全正确,正确说法是:只要输入端可能短路,而且输出端电压高于78、79内部调整管的击穿电压, ...

此图输入端没有短路,输出端电压只有5V,关键在于输入端出现了负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结论不完全正确,正确说法是:只要输入端可能短路,而且输出端电压高于78、79内部调整管的击穿电压, ...

短路不是必要条件,反向压差大于调整管击穿电压就要加以保护。

网友S:
我只想说,楼主的C1一定要挺住啊。

网友T:
感觉有两个超级大厨,为了吃粽子要不要蘸糖,争的头破血流。。。。
然后,
引一大群人围观。。。。

作为医生,必需知道什么情况下不吃药是肯定会死人的,不能为了吹牛就赔上别人的性命。

网友U:
向来重来没有注意到呀这电路还有状况,看来以前见得想的还是少了

网友V(2014-01-17):
对这个问题我疑惑的是:为什么 7805 的数据手册里对该二极管只字不提?对 Vo-Vi 最大可以为多少,也从来不写 ??? 如果单纯用三极管的原理去分析,确实应该加,但 7805 里面的那个调整管就是一个跟我们想象的各种特性都一样的三极管么 ?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对这个问题我疑惑的是:为什么 7805 的数据手册里对该二极管只字不提?对 Vo-Vi 最大可以为多少,也从来不 ...

都有写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W:
都有写啊!

复制过来看看?

网友X:
S1断开 C2 C4的电压会倒灌,有烧掉芯片的危险

网友Y:
各种钳位

网友Z:
很多年前我加这个二极管,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就不加二极管了;没事;

网友AA:
感觉此贴最精彩的部分被和谐了。。。呵呵。。。楼主出榜的时候,我再来对答案。

网友AB(2015-08-09):
引用 网友AC:
其实这个电路里还有个问题楼主没说,D2和D3很关键,切记、切记!

等楼主揭晓答案吧 ...

请教下,D2、D3是什么作用?稳压吗?

网友AB:
LZ,请教下,D2、D3作用是稳压吗?如果是稳压,为什么我看有些书上(如下图截图)这个二极管是用1N4148呢?4148不是高速开关二极管吗?
谢谢LZ大大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B:
LZ,请教下,D2、D3作用是稳压吗?如果是稳压,为什么我看有些书上(如下图截图)这个二极管是用1N4148呢? ...

D2,D3都是保护用的二极管,根据你的应用中可能出现的最大反向电流来选二极管。

网友AB:
引用 楼主:
D2,D3都是保护用的二极管,根据你的应用中可能出现的最大反向电流来选二极管。 ...

回复好快,感谢!

哦哦,你是说有时会出现电流从负载流向7805的输出端,那么此时就会反向击穿D2从D2中流过是吧?D3和7915那边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点评):
准确的说是负载可能会把反向电压加在7805输出端,此时D2正向导通钳位,保护了7805.

网友AD(2015-12-08):
那也就是说,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也是必须的哈

楼主(点评):
一般不需要加,三端稳压器本身就可以慢慢把电容的电放完。

网友AD:
一般三极管的发射极和基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6V左右吗?

楼主(点评):
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里都标有的。

网友AE(2016-02-03):
谢谢版主的这个帖子,终于明白了LM317手册上推荐的接法里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反接电容的作用了。虽然之前用线性稳压都没加过这个二极管,也没出问题,但看别人的电路有加过。回头也加上。:lol
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下图是LM317 推荐的接法:

其手册上的解释是:D1 protect the device against input short circuit, while D2 protect against output short circuit for capacitance discharging.看帖子讨论,明白了D1的作用,就是在输入端电压小于输出端电压一定值情况下,保护芯片内部不被反向击穿。至于D2的作用,我是这样想的:
在输出短路的时候,Vout=0V,那么此时R2上的电压为0V,而LM317的输出电压公式为:VO = VREF (1 + R2/R1) + IADJ R2, R2上电压为0,相当于R1趋近于无穷小,此时将导致芯的输出电压近乎"无限"的升高。在短路情况下,而升高输出电压最终会导致芯片因为过热而烧毁。如果有加D2的话,则R2处电压则为0.7V,但如果芯片要处于一个稳定输出电压状态,则R2 上电压需要为Vref=1.25V,所以芯片仍会调高输出电压,以求达到R2上电压为1.25V.但短路情况下,显然不能达到,所以芯片也会一直升高电压,从而导致烧毁。我想应该是我哪儿分析错了,请指正。另没明白所说的"output short circuit for capacitance discharging",电容放电怎么会引起短路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再给大家贴给图。

请问这个图是说明电源芯片在负载电路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出现尖峰抖动,从而有可能出现Vout>Vin一定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