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处理topsolder可以吗

楼主(2013-07-08):
板子发热比较大,想通过地线散热,矩形的板子四周都固定在散热架上

想把板子上面覆铜然后在四边与散热架接触的位置通过对topsolder的处理让这一部分不铺绿油,

请问这样暴露出来的topsolder会与地联通吗,如果不联通可否通过过孔让它与底线联通

网友A:
与地连不连 还不是你设计者说了算啊
一般是连的,
板子四边 topsolder可以开一圈 面积可以大点,
既可散热而且还可以抗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