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半桥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08):
在做无刷马达控制,六个MOS管不就行了么,为什么MOS管前面还要加ir2103这样的驱动IC呢。不加不行么,用三极管驱动,或者直接接单片机IO口不行么。

网友A:
用三极管驱动,或者直接接单片机IO口, 当然不行
有驱动能力的原因, 有浮地, 高压方面的因素
呵呵,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 IR2103 的手册, 就全明白了

网友B:
静待高手 普及知识,,恩泽四方

网友C:
这个问题3楼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用到了IR2103,那高低边一定都是使用的N沟道的MOSFET ,N-MOSFET的导通要求一般是Vgs=10V。当直接驱动N-MOSFET用在底边的时候没有问题,如果用在高边问题就来了,如图:
D:/IR.JPG
开始的时候给u1的G端驱动10V电压的时候,MOSFET是可以导通的,当MOSFET导通后A点的电压就和母线电压一样600V了,这时Vgs=-590V,这样就会关断以及毁坏MOSFET和前端的器件。IR2103就起到了一个驱动,隔离,升压的作用,保证u1导通的时候Vgs始终是10V,当然三极管也是可以搭这样的电路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图没发上去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图没发上去

明白了。

网友D:
三楼说的很好

网友E:
都是高手,学习了。